遇到一个奇葩D2550板子,bios中不能选择启动顺序

楼主(2021-03-05):
本来打算折腾黑群晖的,但bios中不能选择启动顺序,好像bios直接锁死了,HDD启动优顺序先于U盘,不能自动从U盘引导文件。

网友A:
不会的
按回车键试试
不进bios可以试试F8,F9可以选启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按回车键试试
不进bios可以试试F8,F9可以选启动设备

不是不能选U盘启动,是不能自动从U盘启动,启动顺序不能调,HDD启动顺序先于USB

网友:
拆掉hdd看u盘启动么,不启动直接用易区线在硬盘上写好引导~

网友:
那么就装二合一引导 ,不用U盘就是了

网友B:
我有三个奇葩的d2550,都不能进bios,开启默认就是efi显示,不管按啥就是进不去bios和启动项选择。。啃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三个奇葩的d2550,都不能进bios,开启默认就是efi显示,不管按啥就是进不去bios和启动项选择。。啃爹的 ...

看来D2550有很多奇葩板子啊,难怪网上玩这块板子的人不多

网友:
我的D525也不能设置启动顺序,只能手动选择。

网友:
D2550还行的,当时矿坛收一两片,一片双网卡,一片单网卡带USB3.0,现在双网卡的板装软路游,单网卡的板装群晖,使用非常稳定

网友:
我遇到的一个板子,进bios需要按住ctrl+F2.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我这块是按方向键上方的DEL键才能进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能选U盘启动,是不能自动从U盘启动,启动顺序不能调,HDD启动顺序先于USB ...

有些2550板子不能用usb3.0,试试主板后面的USB2.0接口。
因为我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