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电池,改装电板手

楼主(2021-03-05):
朋友送了一个电扳手电池,不行了,正好手里电动车也闲置了,拆下电池,改装到电扳手上,这个电池组是以前自己组装的三串九,并,索尼电池原来的做工真好,自己组装的马马虎虎,现在想把它拆卸电池下来,在电动扳手上。

楼主:
手机不好上图

楼主:
拆开原来是以前焊接的焊点开了,这个电池拆掉可惜了,2串电压高了均衡下,继续电动车用

楼主:
手机一次上一张图片啊  焊锡焊接的不太结实加上电动车振动,焊点来了好多

网友A:
大红袍,放电系数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红袍,放电系数够么?

我也不太懂,9个并联,用在普通电动车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
电芯要是容量型,拆了就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