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跟长管来做18650电池组异想天开不?不焊接有何风险

楼主(2021-03-05):
有6节笔记本电池拆除的18650,我想像5号电池那样首尾相接串联起来。整好有跟合适的管子因为18650不像5号电池那样正极有凸起,我打算在各个电池的中间加弹簧,然后电池组首尾两端用那种类似手电结构的盖子 。旋转进去固定然后引俩跟电线出来焊到保护板
配上一个双路降压模块,偶尔停电能给手机/路由器供电用。有人这么干过没
因为我看电池盒几乎都是正方形长方形的,萌生了这个想法。
如果可行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譬如说按这个方式制作电池组,可以搞到72v?48v?
就想折腾,别说什么卖了买个成品这种回复了..........

楼主:
才想到 好像发在DIY版块比较好

网友A:
这样搞到几伏电压都行,一直串下去就是了,不焊接的话可能存在接触不良问题。另外最最重要的问题是:串联锂电池组充电时需要均衡,也就是说,每个电池的两端都需要连接线接到均衡电路,按这种棍子方式一直串下去,接线是个大问题

网友:
焊接的长棍电池还是比较常见  非焊接式的没见过

网友:
焊接的比弹簧的要好,要考虑电池平衡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搞到几伏电压都行,一直串下去就是了,不焊接的话可能存在接触不良问题。另外最最重要的问题是:串联锂 ...

设计个切换方法,充电每节单独冲。充好再串回去,还能快充

网友B:
在正极焊坨锡就不用弹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正极焊坨锡就不用弹簧了,

听说焊不好伤电池,我要重新买电芯看哪种有螺丝孔的

网友C:
可以啊!很多手电筒就是这么干的,好像有个手电的生产商,还有这种专门针对平头电池的双面弹簧板出售,是毛裤还是劲衡啊,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
电流不大问题也就不大,电流大了问题也就大了

网友:
充电的时候拆开单独充就没问题,充完再装回去

网友D:
不知道直接用小磁铁当正极凸起头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直接用小磁铁当正极凸起头行不行

看磁铁材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很多手电筒就是这么干的,好像有个手电的生产商,还有这种专门针对平头电池的双面弹簧板出售,是毛 ...

就是手电筒一般没弄到那么多节,所以有点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手电筒一般没弄到那么多节,所以有点担心

只要不使劲甩动或者摔,接触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很多手电筒就是这么干的,好像有个手电的生产商,还有这种专门针对平头电池的双面弹簧板出售,是毛 ...

JAX江夏的手电里用过这种配件,双面弹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JAX江夏的手电里用过这种配件,双面弹簧板

啊,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