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带线的18650电池怎么用充电器充电

楼主(2021-03-05):
这种带ph2.0插头或者hx2.54插头的18650电池怎么用ic99这种充电器充电呢

网友:
DIY,买一块TP4056充电小板2,3块钱包邮。

网友A:
动手能力为0

网友:
7号转5号电池筒子加条带另一边头子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也算问题吗?我小白都不会问这个。。。

网友:
把充电器也改造成这种插口就可以了,或者用电线引出来也可以

网友:
看图片,看图片,不是写着唱戏机电池吗?买一个唱戏机来就可以充电了呀,还用问???

网友(2021-05-25):
我用万能充充这种,两个压片对准就行

网友:
你需要一个唱戏机来给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为0

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

网友:
看着是自带保护板的,用4.2v输出锂电万能充就行吧。或者买几个带线鳄鱼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