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OSRAM SPYLUX 节能行动感应灯

楼主(2021-03-05):
家里的感应灯不亮了, 以为电池没电,换了也不行,观察了下电池座触点有点锈蚀,刮了也没用,只能拆开看看了。

就是这货,平时用用看个路还行,开到auto档白天或者光线够不亮,天黑有人经过才亮,没人之后延时10秒自动熄灭。用三颗7号电池,比较省电。

三颗LED,亮度一般般,也就看个路可以,后面有个卡槽,可以插到座子上,座子上有磁铁,也有螺丝孔,我是吸在铁门上。

拔下底座外壳,很紧,撬棒撬裂了,上头是监测窗口罩子。

拔下监测罩,露出检测电路板,两边各有一块橡皮保护卡口。

监测元件,左手旁边的LED是光敏管,并不是指示灯。

拔下监测主板,里面是一个圆形塑料片,中间一条槽和灯体卡扣相连,灯的调整上下左右角度就是靠卡扣在槽里面位子变化。三根线,黑地,红+3V,白信号用以控制控制灯的亮灭。

顶出卡扣, 分离灯座与灯体,太紧了,损伤了卡扣,灯座里层是橡胶,用以调整角度时和灯体有阻尼。

分离灯外壳,撬开几个卡扣,露出反光罩,后面是电池仓,电池仓部件拆下。

所有部件拆下,集体照。

开始寻找故障点,灯板正面,无异常。

灯板背面,检查通过,正常。

控制板, MC14069六反向器,检测正常,给予信号可以点亮灯板,应是检测传感器没有给到正常信号,经查为光敏二极管滤波电容C22漏电,反相器一直收不到环境光线变暗信号,也就是一直处于白天灯灭状态,拆除后故障排除。

老眼昏花,费眼,拆掉的电容也懒得补了,能用就好。

正好手上有块小锂电池,顺手焊两根电源线,3.6V也是可以用的,以后7号电池也省了。

剩下的就是原样复原,这个灯总体上还是可以的,元件足,布局合理,设计也挺巧妙,就是太太太难拆了,再坏就扔掉了。

网友:
用7号电池挺坑的啊

网友:
7号续航能力最差了

网友:
感觉是山上的,不是正品

网友:
感觉不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