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最新版固件刷机的话只能TTL么?

楼主(2021-03-05):
硬件版本A2,软件版本22.6.534.263。
这个软件版本不稳定,使用上来说一个月得重启一次。所以想刷机,但是查了查,这个263的软件很多人说只能拆开TTL刷机,只有少部分网友说可以降级,再刷breed。
所以问下刷的难度大不。
不是很喜欢折腾路由器,如果只是下几个刷机包,有现成的教程的话,我就刷了。如果麻烦,有没有感兴趣的接手。

网友A:
是的,或者拆闪存刷,我就是这么干的,不过记得保存无线配置,否则无线信号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或者拆闪存刷,我就是这么干的,不过记得保存无线配置,否则无线信号会变差 ...

买哪种TTL小板?

网友:
有闪存夹子,可以不用拆芯片了。

网友:
把闪存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B:
去隔壁赵了,不能行,试试看吧。

网友:
还有编程器也可以刷

网友C:
闪存夹子是坑,我买了别人才告诉我,实测真是坑,很多路由器夹住就会上电,导致无法使用。闪存夹子比编程器都贵,至少都要十来块。理论技术不够的可以用手工来弥补,拆flash编程器写再吹回去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存夹子是坑,我买了别人才告诉我,实测真是坑,很多路由器夹住就会上电,导致无法使用。闪存夹子比编程器 ...

确实,买过两种,只用一次就吃灰,要么夹不对,要么不能识别,10次里面还不一定有一次好使,还不如拆了搞,这种片子30秒就吹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夹子是坑,我买了别人才告诉我,实测真是坑,很多路由器夹住就会上电,导致无法使用。闪存夹子比编程器 ...

那算了,早知道就不刷到最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隔壁赵了,不能行,试试看吧。

谢谢,不行就算了

网友(2025-06-30):
学习了,看看能不能刷,我也不想用TTL

网友:
网上看到的。能不能用,自己试吧。

网友:
这玩意用一段时间会自动死机,原厂和第三方固件都是 是不是内存芯片寿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