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可控硅调压电路是如何实现短路保护的?

楼主(2021-03-05):
另外有一个数码管电路,并在AC220V两端,能实时显示输出电压。
当短路的时候,数码管灭灯,无输出,请问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我的理解,J1插座短路的话,FU1保险丝就烧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J1插座短路的话,FU1保险丝就烧断了吧

保险没烧,短路后数码管熄灭,短路解除后,自动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短路吗?

J1短路       .

网友C:
你确定这电路没有错么?U1有什么作用?不短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这电路没有错么?U1有什么作用?不短路么?

其它地方有没有错我不确定,但U1这里我确定是没有错的,U1是一个双向可控硅,中间三角型代表电流可以双向流动,可控硅跟三极管,MOSFET类似,是一个电子开关,由第3管脚来控制开合。D1导通的时候,给U1提供电流,U1就导通,没电流就不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它地方有没有错我不确定,但U1这里我确定是没有错的,U1是一个双向可控硅,中间三角型代表电流可以双向 ...

U1导通不就是220v短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导通不就是220v短路么?

如果插座直接接导线,那就是短路,如果接用电器比如电烙铁,那就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插座直接接导线,那就是短路,如果接用电器比如电烙铁,那就不是短路。 ...

你这数码管用的交流电?镇流电路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R2R3BR1这个应该是短路保护吧,应该是D1U1末导通之前起作用,

网友D:
电路有没有画错啊,特别DB107和R2  R3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有没有画错啊,特别DB107和R2  R3

确实最让人想不明白就是这里,但电路就是这样走线的,连电阻阻值都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有没有画错啊,特别DB107和R2  R3

板上就是这样走线的

网友E:
1、保护,除开保险丝烧断,那就只能是可控硅不导通。
2、可控硅导通条件就是双向触发二极管D1导通的时候。
3、双向触发二极管导通需要一定的电压,也就是R4和D1交点的电压。
4、整流桥给D1提供参考点。5、你确定那个保险丝不是自恢复保险丝吗?

我之前画的热风枪电路图,这个电路和气泵的控制电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保护,除开保险丝烧断,那就只能是可控硅不导通。
2、可控硅导通条件就是双向触发二极管D1导通的时候。 ...

那颗保险丝外观跟普通保险丝一模一样,安装在保险座上。应该只是普通保险丝。

网友:
应该正常负载情况下,可控硅导通工作。短路后是截止断开输出插座。

网友:
建议提供线路板正反面的高清大图。

网友F:
我觉得你们可能把事想复杂了,可控硅需要D1导通才能导通,短路了,d1失去电压不能导通,可控硅也不通。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你们可能把事想复杂了,可控硅需要D1导通才能导通,短路了,d1失去电压不能导通,可控硅也不通。就保 ...

当然是达不到d1导通电压。
但问题是具体怎么算?你说短路没电压也要说出个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