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白光的高频焊台发热芯寿命太差了

楼主(2021-03-05):
深圳白光,好用是好用,但是半年烧了3根,都是线断了,如果是前端线断还能救,在中间就不行了,里面的银线很容易断

网友A:
深圳白光还是日本白光?

网友:
高频多半都是深圳白光, 不知道和203H的能不能通用,  203H相对于来说耗材较便宜.

要不每次用的时候可以这样, 最开始温度设到200度左右, 等会再调到使用温度. 以前看到黄花的3927的发热芯断的情况都是温度设得过高,380-400度, 这个可能跟国产的发热芯品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圳白光还是日本白光?

深圳白光,日本的没见到出高频焊台

网友:
高频没玩过,普通的白菜白光到目前为止就烧过一个头

网友:
我一根用了好几年也没坏,还是一开就不关的

网友:
还不如一次性多投入一些直接上快克

网友:
t12的发热芯也烧断过二支,,,十多年了,,都是白菜白光上烧的,,,看来高频的这个发热芯技术很关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圳白光,日本的没见到出高频焊台

呵呵,不要把高频当T12使用。

一般预设开机温度为300-350度,也可以设置成280度;休眠温度设置成220度。

这样一来就可以了。

如果是深圳的货,建议更换成快克203H的发热芯

网友:
买的镀银还是纯银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圳白光,日本的没见到出高频焊台

白光的高频焊台出了挺久的了,只不过二手的不常见,具体型号是fx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