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易博角磨机增加无极调速功能,使其适应各种工况

楼主(2021-03-05):
之前20块包邮买的(各种抵扣红包后),主要看上是价格便宜,到手还是对的起这个价位的。
由于不像一些稍贵的角磨机有调速功能,应对不同场合时一个最高转速不能适应全部工况,例如不同材质的抛光、打磨、切割等、于是抽时间改个调速功能。

外观

尾部开关

logo

参数

本来想自己搭一个调速器,发现凑齐所以元件的成本和时间比直接马宝买个现成的调速器都高,于是几块钱下单买了个2000w可控硅调速器。

几块钱还可以

就是体积太大了,角磨机内部可用空间非常的小,想直接塞进去是不可能的。

于是拆散准备搭棚进去

切了一块散热

安置好可控硅,这个角磨机空载500w左右,带载时最大千瓦左右。

这个部位需要去除,用来安置散热器和可控硅。

去除后

比划一下合适

另一半壳子,红圈部位需要开孔,用来安放调速电位器。

开孔后

ab胶

将电位器安置到位并粘好(细节切削修整过程略去)

为了尽量不破坏外观,工作时不膈手,旋柄和表面持平。

元件搭棚后

这个只能搭棚,想放块板子空间不允许。

另一面

尾部利用散热孔位置安放限速电位器

装好后隐藏到底部孔内,调整好后就不需要再动了。

704灌封加固定

原开关引脚加热缩管绝缘,电位器引脚704覆盖,电位器壳体聚酰亚胺胶带完全包裹。

连接所有引线后

装好测试

先调整最低转速,太低会夹片和抖动力矩变小,一般带调速功能角磨机大概3000转最低。

调速可以用指甲或者塑料拨片等等旋转电位器,实测效果良好。

绘制了一下电路图

安全警示:在操作切割等功能时请勿使用低转速!

end

补充内容 (2021-4-13 16:19):

友情推荐为了更好的体验欢迎新游客注册id互动,数码之家新站注册快捷地址https://www.mydigit.cn/member.php?mod=register

网友A:
前排板凳围观球球对角磨机进行化整为零+水银泻地的骚操作

网友:
好像看到稍贵的角磨机也木有调速功能啊,不过这角磨机真的不大好,不如虾牌的

网友:
改的很漂亮啊 今天又满额了

网友:
220搭棚,注意做好绝缘。

网友B:
平时磨点东西,还是改了调速后好用, 这个模块可以直接加在我的角磨机上.
7年了居然卖家的链接都还在, 价格还没有变.

网友:
搭棚确实省体积,价格更实惠

网友:
大神搭棚技术甚是了得~五体投地~
最好把开关位置改了在尾部最危险,最好改为在前端手握位置松手即停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排板凳围观球球对角磨机进行化整为零+水银泻地的骚操作

船长请八卦一下球球的由来,吃瓜群众对这个更感兴趣

网友:
大婶改得好,偶还是打算外接了,通用点

网友:
真是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船长请八卦一下球球的由来,吃瓜群众对这个更感兴趣

二月二就快到了,二师兄要是给我吃猪头肉和麻辣猪耳朵,我就告诉你

网友:
这种直接接热电上的电路 电位器用金属不会被电么?

网友:
好像我也买了这个调速板,还一直没下手改装

网友:
几块钱挺好,省得到处撸元件,还基本能保证都是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也想买个,偶尔用用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时磨点东西,还是改了调速后好用, 这个模块可以直接加在我的角磨机上.
7年了居然卖家的链接都还在, 价格 ...

这种成品当然规范好用,但很多角磨机内部是没有足够空间可以容纳得下的。我也买了个电风扇调速开关(换上了大功率可控硅),本想裁剪一下后塞到手柄中,但实在找不到地方,最终只好做了个调速插座与角磨机配套使用。
如果楼主的方案中再加装一个半隐藏式的类似成品调速器中这样的拨轮旋钮,就更加完美了。另外如楼主所言,即便有了调速也不能把转速设置太低,所以调速的范围并不是越大越好,其实感觉能把转速适当降低一些即能满足一般需要了,不知像电烙铁降温那样简单串接一个大功率二极管是否可行?

网友:
里面齿轮是金属还是塑料的,铜电机还是铝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