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TCL TDR-70TM即热式热水器

楼主(2021-03-05):
最近深圳城中村不让用灌装液化气了,然后就在在某鱼一百多买了个TCL 的即热式热水器,
7千瓦的最大功率,电线要4平方以上
哪曾想这农民房的卫生间电线竟然是1.5平方的,根本永不了

于是拆开来看看

7千万最大功率,问了客服说支持可变功率

线很粗

拆开有惊喜,竟然是铝压铸发热器,不是那种老式不锈钢的,一百二买的应该很值了

这应该是继电器

在进水管上有个芯片,出来的线接发热体,这就是传说中的可控硅控制功率?

发热体上的温度感应开关

里面整体不错,做工很好

出水端有温度感应

进水端有水流开关

总体感觉很不错,功能比较丰富,功率可调,做工也很不错,一百多值了,买新的好像要五六百,其实我买的这个也基本没怎么用,因为卖家说家里线路带不动

欢迎评论

网友:
要专线装的,不然发热烧线的

网友A:
电老虎,带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老虎,带不起。

其实在广东,有4平方就差不多够了,调到4000W洗澡应该冻不死了

网友:
漏电保护加可靠接地必须的

网友B:
还有遥控器没给您?

网友C:
家里六七年前买的某牌即热,3500多,功率8500w,专接了六平铜线。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网友D:
我家开一个2000W的吹风机 电灯都会变暗,用万用表量 开吹风机之前230V电压 ,开之后210V电压,会掉20V的电压,特地又开了一个电烤火炉,再次掉20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开一个2000W的吹风机 电灯都会变暗,用万用表量 开吹风机之前230V电压 ,开之后210V电压,会掉20V的电 ...

线不行,进线端估计没接好,接触电阻大了

网友E:
这个也算大厂了,进水是霍尔PWM,过热是双触点。。。
还有漏电保护。。。

就是继电器没有用直接打螺丝的。

反正这种即热式就一两年寿命,及时换新的就是了,否则有水垢了会频繁热保护的。。。

网友:
线很细 ,还是换好线安全

网友F:
即热型的完全不敢用,总觉得不安全,无论是功耗还是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遥控器没给您?

没有,无所谓了,有没有都问题不大,不过我现在电线也用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六七年前买的某牌即热,3500多,功率8500w,专接了六平铜线。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

是啊,原价五六百,我这一百多买的,其实我看做工还是很不错的,要是家里电线跟的山的话,两广地区使用还是很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开一个2000W的吹风机 电灯都会变暗,用万用表量 开吹风机之前230V电压 ,开之后210V电压,会掉20V的电 ...

说明你家电线平方数不够,装修的时候电线还是不能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算大厂了,进水是霍尔PWM,过热是双触点。。。
还有漏电保护。。。

也就只能加热到最高五六十度,也会有很多水垢吗,我看有些人用了十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即热型的完全不敢用,总觉得不安全,无论是功耗还是绝缘

安全用电不分功率大小的,功率大的不一定不安全,功率小的也不一定就安全,电压都一样的。。但是功率大的有个问题是电线要求很高,电线太细的容易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即热型的完全不敢用,总觉得不安全,无论是功耗还是绝缘

有防电墙的,哪怕漏电也不怕,防电墙的长度可以保证出水口的电没危险,物理防触电,完全不用担心。

网友(2021-04-20):
用不上?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我家装的7.5KW奥特朗5-6年了,一直用的好好的。位置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