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龙韵充电钻电池加平衡充接口

楼主(2021-03-05):
12V龙韵充电钻,平时拧个螺丝挺方便

电池差了些

3串的还是改平衡充安稳,开壳后找个合适的位置

剪去筋条

开4个眼过针

焊上线,充电用找的键盘的接线,细点也没问题。

一点都不碍事,相当美观

用自制的3路独立4057充电

网友A:
改平衡充可以最大程度延长各块电池寿命,如果能用可以真正平衡的充电器就更好了~
自制的所谓平衡充其实都是独立充电,各路截止电压很难达到一致

网友:
要是能够做出那种电池盒样的东西就太好了,没电了,直接换电池拿下来,在多功能机上充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平衡充可以最大程度延长各块电池寿命,如果能用可以真正平衡的充电器就更好了~
自制的所谓平衡充其实都是 ...

类似4057这样的充电电路,一致性达到0.01v毫无问题,还要多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类似4057这样的充电电路,一致性达到0.01v毫无问题,还要多一致?

对!你说的都对!
请一并介绍4057以外的充电电路的电压差异

网友C:
这个外壳可以解决你的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说的都对!
请一并介绍4057以外的充电电路的电压差异

我说的有问题可以指出来,靠阴阳怪气掩饰不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平衡充可以最大程度延长各块电池寿命,如果能用可以真正平衡的充电器就更好了~
自制的所谓平衡充其实都是 ...

平衡冲有两种,一种是楼主这种真正的独立平衡充,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一种是串冲再平衡,也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你说的平衡充是哪种?

网友(2022-03-10):
这种蓝皮的电池很差劲的,一同换了吧

网友:
这种蓝皮的电池很差劲的,一同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外壳可以解决你的大问题》

请问这个外壳在那里可以下呢

网友:
无损改,不错,我的改的毁容了

网友(2023-07-15):
搞得不错 。 平衡充电寿命才长。

网友:
4056是最实惠,最简单的,可靠性也非常不错

网友(2023-12-20):
4056 各电池电压略有不同

网友:
牛啊,还可以这么搞,厉害

网友:
加平衡充,不用加均衡版了吗?

网友:
还不如换电池

网友(2024-04-30):
你三路独立充电的会不会有共地的情况?那样会不会短路?除非三路完全独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