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直流电流表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1-03-05):
可调电源电流坏了,懒得修了,现在问题是电压2.4v接1欧姆电阻,电流应该是2.4a,表显0.5a,打算走捷径买块表放上去,求推荐,物美价廉最好

谢谢老友们的热情帮助,自己折腾的找不到头脑了,不知从哪里下手了,下图是表头连接线,还望指教

网友A:
你确定是电流表坏了吗?
看你图上是导线连的,导线电阻计入了吗?
一般的里面有个校准电位器,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电流表坏了吗?
看你图上是导线连的,导线电阻计入了吗?
一般的里面有个校准电位器,不用换 ...

去年10月份修好没动,今年春节打算玩一下,发现电流不会动,实际有输出,换了一个电流表驱动,现在会动了,表显和实际差了三倍,可能驱动问题,因为其他地方都没动

网友B:
这种数码管大多用的7107芯片驱动的,采样基本是电流互感类型的,也就是说在变压器次级多了一组饶组,检查方法按7107芯片方法检查,供电,基准等等

网友C:
机械表头有两个关键的数据:内阻、满刻度电流值,如果和原来的表不一致,需调整电路。更换完差三分之一说明表头的灵敏度约差三倍。

网友D:
能显示读数一般芯片没坏,可能外围哪个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10月份修好没动,今年春节打算玩一下,发现电流不会动,实际有输出,换了一个电流表驱动,现在会动了 ...

会动但差三倍的话你把基准电位器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数码管大多用的7107芯片驱动的,采样基本是电流互感类型的,也就是说在变压器次级多了一组饶组,检查方 ...

你没在开玩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数码管大多用的7107芯片驱动的,采样基本是电流互感类型的,也就是说在变压器次级多了一组饶组,检查方 ...

7137管子,晚上继续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表头有两个关键的数据:内阻、满刻度电流值,如果和原来的表不一致,需调整电路。更换完差三分之一说明 ...

原来的电子表头差了三倍

网友:
  同感:我的0-30v直流电源也类似这种现象、长期不用显示与实际输出误差有几伏、老电源了也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显示读数一般芯片没坏,可能外围哪个地方有问题了

可是外围部分哪里也没动啊

网友E:
这种双显电流部分0.1A以下不准的,差的很大。 我买了有几年了。

去年看到有人买了发帖说电压线性都很差。

还是修好原来的吧。

网友B:
查芯片资料把电流输入端+-短路,看是不是显示0.000,如果不是检查基准调基准电压,如果还不行检查芯片外围元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直接换芯片,别忘了检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芯片资料把电流输入端+-短路,看是不是显示0.000,如果不是检查基准调基准电压,如果还不行检查芯片外围 ...

这种电位器也很容易坏,会变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双显电流部分0.1A以下不准的,差的很大。 我买了有几年了。

去年看到有人买了发帖说电压线性都很差 ...

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芯片资料把电流输入端+-短路,看是不是显示0.000,如果不是检查基准调基准电压,如果还不行检查芯片外围 ...

开机的时候短接是000这个没问题,就是调流的时候显示有问题

网友F:
估计是表头芯片的基准偏了,调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表头芯片的基准偏了,调一下试试

主要是不知道那个是啊

网友:
那种十几块的双显表直接不要考虑,精度差的一逼,尽量修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