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奥睿科USB3.0四口集线器,pdd买的,电路板升级还是缩水??

楼主(2021-03-05):
芯片印的VL815-Q7,黑板
翻去年帖子,坛友的蓝板 芯片GL3520

我看的心虚,我的咋就一个芯片,我试了下,插三个U盘同时考东西,没问题,这是技术又进步

楼主:
刚搜了个百家号的帖子,奥睿科USB3.0 7口分线器用的VL813-Q7,

但是人家的板子东西多啊,我这好干净,希望新冠病毒也快点干净

网友A:
前几天买了一个可以夹在显示器上的那种,芯片和你的一毛一样。

网友:
看起来像是缩水了

网友:
芯片,都是消费级方案,没有谁更好谁更坏。2.0时代有那种集成晶体的,比较垃圾。3.0时代好像都是外置晶体了。
主板的话会有区别,
好的会用大容量电解,
烂的,直接给你贴个MLCC糊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买了一个可以夹在显示器上的那种,芯片和你的一毛一样。

不一样,你那贵点,多了个晶振,我的干净

楼主:
怪不得销量有点凉

网友:
至少比软封装滴胶芯片封装好点,拷贝文件不容易出错。

网友:
威盛芯片比創惟有可能还要强点 不过供电似乎缩了点 是不是真缩也不能确定

网友:
我买了个SSK的,里面跟你的也一个样子,我发现我的插一个U盘没问题,再增加U盘时候,之前已经识别的U盘会重新连接,不知道是我电脑的事情还是HUB的事情,插四个U盘我电脑就会变得非常慢,而且最后一个插入的U盘,要好长时间才能识别到

网友:
集成度高,公版元件是这样的
现在的这些周边硬件都是公版元件,贵的牌子卖品牌
都从元件上面缩水,不放心自己可以换更好的

网友:
换方案了,基本上没法从外观比较。可以参考下芯片厂家的推荐设计电路,看看有没有省略的东西。

网友:
*朝所谓升级就是缩水,心里有数就行

网友:
不一定叫缩的,SSD中三伤元件最少(板超小、近乎山寨样),性能价钱都是非常靠前

网友:
你看看你的另一面...

网友:
主控都集成了

网友:
集线器这个东西我看着就头疼,之前买了个,装上集线器有时候开机会出问题,卡在logo位置不动了。

网友:
在用这个东西,单个3.0的优盘比插主机箱的低20-30M/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