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K9PFGD8U5M ECDE557658C2开卡不过 求助!

楼主(2021-03-05):
Samsung,128Gbit,K9PFGD8U5M=EC,DE,55,76,58,C2,1,08,0512,1024,0128,04152,04036,02000,02,02,04,2,12,35,0,01,3F,00,0000,00,00,00,00,
00,25,15,00,00,00,09,91,8F,00,24,0,0,02,04,06,FF,03,00,3,05,01,00,3F,00,01,55,55,33,33,00,00,00,00,
开卡用的这个参数

网友:
报什么错误,土狗跳线有没有加上

网友A:
设置【Form factor】一项,选择2.5inch。如果没看错,你这参数里没有msata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Form factor】一项,选择2.5inch。如果没看错,你这参数里没有msata的参数。 ...

【Form factor】项,选择2.5inch点保存设置还报 sm2246 flash db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m factor】项,选择2.5inch点保存设置还报 sm2246 flash db的错误

那就等待大神吧!

网友B:
这个颗粒Q0824这个版本可以直接开卡啊/为啥还要添加列表/可以加企鹅群273915233换个工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Q0824这个版本可以直接开卡啊/为啥还要添加列表/可以加企鹅群273915233换个工具看看 ...

我就是Q0824这个版本,开卡一直在pretest

网友C:
上报错错误图 代码  我前两天刚开的 8u5m

网友(2022-11-16):
引用 网友C:
上报错错误图 代码  我前两天刚开的 8u5m

问下8u5m,怎么开卡,我总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