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PCB夹具

楼主(2021-03-05):
宝工sn390辅助夹,很多人都见过,甚至手里有,本人垃圾佬本来想买一个,但看评论旁边的蓝色支架是塑料的。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怕不结实不耐热,所以决定自己做一个,暂时还没动手,先提供一下思路,三根方管,可以是白钢管也可以是镀锌管,20方和15方,夹持宽度可以自己选择,建议250mm到300mm,夹子下边可以加个t8的3d打印机丝杠,加不加电机都可以。移动指标是t8*14就可以。上边夹垫可以用胶板或者尼龙或者铁四氟乙烯。有空在评论区上草图。完工之后上成品。

网友A:
前排围观,直接买成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直接买成品就行了。

成品夹持范围小,200mm,两边支撑塑料的,貌似耐磨耐热性能不好

网友B:
200mm的加持范围还小?除电脑主板外,很少能接触到大板了吧。其实只有小板,重量太轻,需要固定,大板根本不需要要夹持。

网友C:
一直想弄一个,懒的不行不行的,考虑过用铝型材,基本都是标准件,加工难度小

网友:
我买过一个小的,只能夹薄板,有直立元件的就不够高了,这个高度可以,只要有合适的材料,自己仿制一个应该没什么难度。

网友D:
这个设计不错以前的都太低了。

楼主:
件还没到,先上传草图,会手把焊就能自己做一个,电焊,气保,氩弧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不错以前的都太低了。

买来的成品终究是不符合自己的心意,我的想法是成品不比治具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弄一个,懒的不行不行的,考虑过用铝型材,基本都是标准件,加工难度小 ...

尽量白钢件或者镀锌管,便宜还难度低,网上加工的好是好,但是贵还有运费,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mm的加持范围还小?除电脑主板外,很少能接触到大板了吧。其实只有小板,重量太轻,需要固定,大板根本 ...

我的理念是夹持范围到330,有的大点的LED开关电源超过200了,需要竖着夹,不得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