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8自动升降压问题求解

楼主(2021-03-05):
用lm5118设计了一个30-60v输入48v输出的自动升降压,在ti的官网有仿真元件参数

打好板弄好之后分别测了几个输入电压的空载输出电压都正常,但电压上升的有点慢,0到48大概需要2秒

然后加了个300ma的负载上去问题就来了,输出电压瞬间从48v掉到7v

紧接着输入电压36v测空载时的升压mos管波形好像还算正常

然后测降压mos管波形,在这个时候应该就算buck不工作但应该需要此mos管导通后面的升压电路才能形成回路?不知道是不是空载不准的原因波形有点不正常

自举电容两端的波形:

然后接上300ma负载后测到升压mos管占空比增大后突然变低电平停止工作,然后降压却mos管开始工作了

按道理来说我给36v转48v应该升压工作降压不工作呀,为什么接负载后升压停止工作降压开始工作输出7v这个不正确的电压?官方给的自举电容是100nF,感觉也有点小,但换成1uF后不能工作,按这个降压来看输入36v自举电容抬高8v给降压mos管44v的的高电平电压自举电容这边应该没问题

查了下我焊的二极管也没坏过电流能力压降也正常,这个lm5118不能带负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是空载时候输出电压反馈的波形:

然后接负载变成输出7v后波形就变成这样了而且峰值也没到正常的反馈电压

求解!!!

网友A:
个人感觉是电感问题,可能很容易饱和

网友B:
电感功率太小 内阻太大?

网友:
买现成的呀   淘宝大把的呀。。。还可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功率太小 内阻太大?

我用的是一体成型电感中最大的1770封装,68UH,内阻85毫欧,饱和电流6.5A,温升电流5.2A,按道理来说应该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电感问题,可能很容易饱和

我用的是一体成型电感中最大的1770封装,68UH,内阻85毫欧,饱和电流6.5A,温升电流5.2A,电感容易饱和和电感材质有关还是?

网友C: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在淘宝买到假货造成的

网友:
看看反馈环,推荐电路中的不一定是好用的

网友D:
这个LAYOUT貌似不怎么好,GND不是随便铺铜就可以的。R8/R9要放在芯片附近,否则反馈信号路上受干扰,GND上的电流产生的压降也一起搞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LAYOUT貌似不怎么好,GND不是随便铺铜就可以的。R8/R9要放在芯片附近,否则反馈信号路上受干扰,GND上 ...

反馈大概离芯片1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在淘宝买到假货造成的

诶?电源管理芯片也有假货啊?那这种假货岂不是直接有功能缺陷一用就会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