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垃圾小音箱改成蓝牙音箱

楼主(2021-03-05):
垃圾堆捡的无源小音箱,放在家中吃灰几年。最近在网上用红包买一些电子元件,闲着无聊,就把这个小音箱改成蓝牙音箱。电池是两节18650并联。

功放板PAM8403 ,充电板是纯手工焊接,采用TP4057。

没有工具,开孔用电钻和钢锯条。做工很粗糙。

原低音喇叭太垃圾,换成了4寸三洋全频喇叭。

充电中

所有电子元件花费不超过10元(蓝牙板7元,PAM8403功放IC 0.33元,TP4057 0.05元,其他电阻电容都是拆机件)。纯粹是无聊之作,也没有测量喇叭电声参数,没有考虑箱体容积和倒相管参数。图的是一个DIY乐趣,只听个响而已。

网友:
手艺真不错~
就是玩手机看抖音美女啥的不太方便了

网友A:
面板工艺要和家居布置配合一下

网友(2021-04-11):
引用 网友A:
面板工艺要和家居布置配合一下

为啥不方便?自动连接上,大家都听到了?

网友(2021-05-31):
上个TPA3110 8610不好么

网友(2023-02-04):
我是把一个带蓝牙的音箱,改成纯功放音箱了,因为不喜欢每次上电的“AUX状态”的提示音。

网友:
PAM8403功放太弱了。

网友:
10元可以买到一个蓝牙接收器。

网友(2025-08-22):
因为我最近在用PAM8403功放发现一个问题,音量大了的话,输出就会卡顿,有人说在输出的两个喇叭并上47uf的电容,可是看楼主加的电容位置好像不是在输出脚啊,请问楼主加的电容目的是什么?

网友:
升级后好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