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主控 关于最大容量如何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1-03-05):
有这样一个情况,2246en主控,四贴4ce颗粒,共16ce。

已知其中一个ce坏块超多,基本报废。

现在已通过ce跳线等方式将问题ce排布到最右下角。

问题:如何设置,可以实现容量最大化?目前状态是4贴只能开出3贴的容量,采用四通道*3ce开卡。

网友A:
不要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坏块多的颗粒,会把其它正常颗粒的可用容量也拉低。

比如你有3个颗粒0坏块,1个颗粒200坏块,那开卡时,会把4个颗粒都当成200坏块的来处理。开出来的容量是最多坏块、最低容量的颗粒乘以4。

所以,替换坏块多的颗粒是最好的办法,或者直接拆掉最多坏块的颗粒,开剩余的3颗。

网友B:
无论如何设置都会少掉4个CE,四通道读写性能稍好点。
坏块在哪个位置就关掉那个CE。容量自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如何设置都会少掉4个CE,四通道读写性能稍好点。
坏块在哪个位置就关掉那个CE。容量自定。
...

目前就是这种方式开的,4通道,每通道3ce。只能开出四分三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坏块多的颗粒,会把其它正常颗粒的可用容量也拉低。

比如你有3个颗粒0坏块, ...

没有颗粒可以替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颗粒可以替换了。

那参考老朱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参考老朱的方法。

求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坏块多的颗粒,会把其它正常颗粒的可用容量也拉低。

比如你有3个颗粒0坏块, ...

换闪存是最好的。拆一片闪存没意义,一片闪存占两个通道,2246开不了4422.

网友:
老朱就是3楼那个头像是狗头的坛友

网友B:
就是3#的做法。2246要求通道间CE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3#的做法。2246要求通道间CE对等。

谢谢。目前就是这个方法,实际只开出了12ce的容量,浪费了3个正常的ce。

本来还想说怎么把那3个ce都利用上的。要是像58xt那样可以单独ce勾选,那该多好。

可惜了。

网友:
直接拆下来吧/坏块多开出来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