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手电钻是怎么产生冲击的????

楼主(2021-03-05):
注意了啊!本帖讨论的不是电锤 别搞错了  冲击钻不是电锤

220V插电的这种冲击钻,冲击是怎么产生的 很容易理解

但是锂电钻,是怎么产生冲击的,我看了很多个拆机贴 都没看明白

有大神能找个原理图或者视频啥的看看 找个拆机图讲解一下也行

下面是牧田冲击钻的拆机视频和截图
https://www.ixigua.com/6802143091407979020?logTag=kYtDe_hHX3yYKLK18dUxQ

锂电钻,带冲击钻档位

网友A:
类似于 拖个东西下楼梯 的原理产生的冲击。。。

网友:
这个比喻很贴切,就是中间两个带阶梯的圆盘相互作用。

网友:
?source=1940ef5c

网友B:
谢谢分享,脑子不够,看不懂...

网友:
类似按动圆珠笔的机构,频率很快就产生高频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 拖个东西下楼梯 的原理产生的冲击。。。

非常形象

网友C:
冲击盘,冲击力度太低毛用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冲击盘,冲击力度太低毛用没有

特别是20V的冲击钻,打6 8 的小孔时,爬在高梯上,你会感觉真香

网友:
不是遇到承重墙, 用麻花三角钻头在冲击档上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看着牛逼 ,往泥土上钻,像豆腐一样 ,,,往石头上钻,累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特别是20V的冲击钻,打6 8 的小孔时,爬在高梯上,你会感觉真香

钻硬东西要用电锤的,就算是轻锤也远超冲击钻,冲击钻对比电钻只是排屑能力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脑子不够,看不懂...

就是两个斜齿的齿轮利用斜面升高,再落回,高速重复这个动作产生的轴向的运动而已。冲击钻不顶到墙上,是感觉不到轴向冲击震动的。我的博世冲击手电钻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冲击盘,冲击力度太低毛用没有

只要钻的是砖墙(红砖,空心砖都行)(水泥砖没试过),不是混凝土 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种斜面齿轮用过一把感觉这种设计不耐用齿轮磨吮得快

网友:
雷声大雨点小   钻红砖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 拖个东西下楼梯 的原理产生的冲击。。。

你这个解释破解了我多年的疑惑

网友E:
来个冲击钻原理动图,看能否正常播放(反正新站头像的动图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个冲击钻原理动图,看能否正常播放(反正新站头像的动图动不起来):

...

看见了 谢谢 !!!!非常好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