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电视机开机没图像哪的事。

楼主(2021-03-05):
老电视机了,突然开机没图像,有时显示一个康佳。然后就花屏了。

网友:
老古董了吧?液晶屏都老化了。

有背光没图像就排线或者驱动板问题了,小概率电压问题。

楼主:
驱动板好换吗。

网友:
换肯定都好换,只是有一块逻辑板一块转接板,还有排线。最好先大致判断哪个坏先。

网友:
这液晶电视的画面竟然显出老黑白CRT电视的效果,边缘都是圆角的

楼主(2021-07-05):
拆开,找到主板,到淘宝上买一块主板回来换了就好,我买了块,60多,也是这问题,直接换板秒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