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一个雷力迅电扳手牧田款工具电池

楼主(2021-03-05):
上次开车买的雷力迅电扳手的电池是5节版电池。容量有点小,1300mah不够用。
正好手头有10节拆机的1500mah电池,网上买了外壳套料回来开工。
原电池拆机

电池参数

安装好电池放上镍片开始点焊

搬出我的点焊机,入门够用了,一档就可以了

焊接效果

安保护板,买了个带电量显示的,发现没什么用,电板手自带电量显示了。

焊接好试一下

和外壳合体

量一下电压,正常

最后面两个是一同买的外壳没有保护板,等有电池了把5节电池升级下

最终效果

网友A:
楼主,电池特别是正极最好增加青壳纸保护一下,安全第一

网友:
正极没有青壳纸圈,电流大,热缩膜融化短路

网友:
牧田款。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池特别是正极最好增加青壳纸保护一下,安全第一

好的,你一说我才注意,安装完了,不想拆了…

网友B:
焊笔还可以用砂纸磨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笔还可以用砂纸磨磨

焊笔已经磨了,没用砂纸,用的锉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笔已经磨了,没用砂纸,用的锉刀

我发现用那种海绵砂块最好磨了

网友C:
我也同款改了个,15节2000毫安10c放电的电池。发现一年用不了5次,电池都比机器贵好多...

网友D:
买个同款锂电角磨机也才34十元10节锂电池的装上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款改了个,15节2000毫安10c放电的电池。发现一年用不了5次,电池都比机器贵好多... ...

弄个插口改个工作灯

网友:
口水点焊机,但买了又没什么用

网友:
我也整了一套,是2600的电池,5串2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款改了个,15节2000毫安10c放电的电池。发现一年用不了5次,电池都比机器贵好多... ...

机器39,电池390快400块,10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39,电池390快400块,10倍了。

我的电池不用钱,外壳套件花了大概25元

网友:
请问楼主换了10节电池后扭力有没有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同款锂电角磨机也才34十元10节锂电池的装上直接用

什么时候34块钱  怎么做到的 查了一下现在79

网友:
一直想买点焊机的路过

它家电池就那样
先买个扳手,是5串
后来讲要买角磨机,是配5串2并的电池组。。反正都买了
扳手换了个头子,能上六角钻头,但真的不晃动大
角磨还没切过东西,没东西好切

网友F:
笔记本的电池给电动工具用 很快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的电池给电动工具用 很快就坏了

不是笔记本的,是一个坏的大艺款电池拆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