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获取IP错误的问题,百思不得姐

楼主(2021-03-05):
我的网络环境是这样的。但有个不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上3楼连接AP时,有时获取的是主路由192.168.8.X的网段导致上不了网。要知道3楼AP是连接主路由的WAN2,应该是不提供DHCP服务的吧!在1楼连接AP也是偶尔获取到隔壁的网段。必须关闭手机WiFi再打开,就能获取到正确网段。
我的手机只连接5G(AP的2.4G和5G名称不同),因此不可能是上下楼后还能连接到那么远的AP获取到错误IP,因为信号满格。这个问题也不是经常出现,思来想去不明白,请教高人!

网友A:
你ap名字密码都相同吧。如果不同,在手机上固定IP便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a路由2.4g网线连B AP lan 5g,密码名字都相同,相距隔墙4米,没问题,就是路由太傻瓜,没ac功能只能伪漫游。我B AP还实现了蹭网+2wan
划分vlan太麻烦我整不太明白于是就虚拟了3个ssid每个客户端都固定IP,切换WiFi就切换了线路。

网友:
这图现在只有2条线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ap名字密码都相同吧。如果不同,在手机上固定IP便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a路由2.4g网线连B AP lan 5g,密 ...

SSID不同,移动端固定IP有时不方便。如果不桥接邻居的网络,这个问题绝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