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华为EC6108V9a刷不死

楼主(2021-03-05):
去废品站没发现什么好玩的东西,看见个盒子就捡回来了,回家拆机才知道是老掉牙的瑞芯RK3128方案,本着玩玩的想法刷入,Android4.4和yunos4.4都能正常使用,然后刷入Android5.1和ubuntu15.04也没问题,可是刷入ubuntu18.04没启动就彻底成砖,短接刷机焊点瑞芯微AndroidTool也没反应,然后就度娘才知道短接Flash焊脚也能触发刷机,所以在后面盒子加个大开关(正常触发)两个螺丝短接(触发高级刷机),现在这个盒子只要硬件不坏,想刷成砖都不容易。老U没啥用,扔角落吃灰

网友:
能刷安卓5.1系统,很不错了,现在大多数的都只能安卓4.0到4.4

网友A:
刷机工具和包能分享一下吗,家里正好有一个,想折腾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工具和包能分享一下吗,家里正好有一个,想折腾一下,谢谢

度娘一下多的是,我这个也是平时收集的,保存在手机里,没上传网盘所以就不分享了

网友:
高手啊,好像也有一个,等找出来鼓捣鼓捣

网友B:
大神,具体的刷机方法说一下啊,用的双公头线吗?连接后,短接上述的刷机点就能识别出设备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具体的刷机方法说一下啊,用的双公头线吗?连接后,短接上述的刷机点就能识别出设备是吧? ...

是双公头USB安装好驱动,然后短接就能识别设备。

网友C:
嗯?怎么不是海思的方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怎么不是海思的方案呀

海思的盒子我手上很多个,hi3798系列居多,海思的根本不用这样折腾,TTL一插想刷成砖都难,只要fastboot 不丢失就永远不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双公头USB安装好驱动,然后短接就能识别设备。

好的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双公头USB安装好驱动,然后短接就能识别设备。

刚翻出来看了,是ec6108v9e,就不是这样短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9e不知道是不是瑞芯微U,图一sw2应该就是正常触发刷机,flash旁边焊点就和我的不一样了,有时间你试一试,反正也是老盒子,刷坏了不心疼,就是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v9e不知道是不是瑞芯微U,图一sw2应该就是正常触发刷机,flash旁边焊点就和我的不一样了,有时间你试一试 ...

好的

网友D:
可以刷到5.1不错啊,3288的可以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刷到5.1不错啊,3288的可以刷吗

内核不同、分区不同应该不能通刷吧,找找看有没有人适配3288的高级系统

网友E:
我就一直在用这个盒子,刷的4.4的用着还可以就是不支持wifi5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一直在用这个盒子,刷的4.4的用着还可以就是不支持wifi5G

2.4没有蓝牙是硬伤,所以看电视还是双频带蓝牙的网速快、连蓝牙音响/耳机舒服些

网友:
大神,那个刷机包给分享一下吧?网上没找到,rk3228的,有空给发一个吧,谢谢了,我的邮箱1097948214@qq.com,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v9e不知道是不是瑞芯微U,图一sw2应该就是正常触发刷机,flash旁边焊点就和我的不一样了,有时间你试一试 ...

大神,用双公头线连接电脑,电脑没反应啊,两个USB口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