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想升级Win10,提示不兼容,但是VirtualBox无法卸载

楼主(2021-03-05):
造成Windows10无法更新系统

控制面板卸载程序菜单内也找不到Virtualbox

删除注册表中相关的键值也不行

电脑资源管理器搜索virtualbox,也没有找到什么相关文件

下载新版VirtualBox软件重装再卸载也不行
在网络上找了几个方法都没解决,没辙了.

网友A:
哈哈,跟你一样,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在网上找到的答案,你去下载一个软件Everything(Everything是voidtools开发的一款文件搜索工具,Everything有极快的搜索速度,运行时占用的内存低),然后搜索“virtualbox”,将找到的结果全部删除,然后再升级Win10就可以了。

网友B:
进安全模式卸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安全模式卸载

问题是找不到virtualbox这个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找不到virtualbox这个程序

要不重装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跟你一样,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在网上找到的答案,你去下载一个软件Everything(Everything是vo ...

好强大的Windows桌面搜索引擎,几秒钟就显示出了搜索结果,我将搜出的文件和目录全部删除,再刷新,已经可以正常更新了,困扰了几天的问题解决。

后来分析了一下,其实用win10自带的文件搜索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需要非常久的索引时间,多数人都等不了。

楼主:
发现也有人吐槽Win10搜索太难用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5564

网友:
我是绝对不用win10这种傻逼更新的。
要更新直接打开火绒漏洞修复一下就结束。
win10也只用LTSC版
从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程序,雷电模拟器用的

网友C:
Everything 快是因为它是通过扫文件索引来定位,只有NTFS和ReFS能这样玩。缺点也是有的,它只能索引"文件名"
自带那个可以索引内容,如果想要速度,得开启定期做索引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Everything 快是因为它是通过扫文件索引来定位,只有NTFS和ReFS能这样玩。缺点也是有的,它只能索引"文件名 ...

如果想要在FAT分区上用Everything,在设置里有选项,但只能是"逐个文件检索",速度跟windows就差不多了。

另外,可以通过建立Everything缓存数据库来加速检索

网友:
绝大多数安卓游戏模拟器(蓝叠除外)都是VirtualBox的后台跑一个自己改造过的andriod虚拟机

网友(2025-03-16):
引用 楼主:
好强大的Windows桌面搜索引擎,几秒钟就显示出了搜索结果,我将搜出的文件和目录全部删除,再刷新,已经可 ...

你安装的时候。应该有删除功能吧

网友:
重装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