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6.9人体感应夜灯拆解改装

楼主(2021-03-05):
直接上图吧,顺便希望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路。直接用了一个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头,其他啥模块的部件都没有,怎么实现的。包括亮灯30秒后自动熄灭。

电池据说500ma,我猜测200ma(充电电流0.2a,据说1小时充满)而且没有保护板,我拆下来做其他作用了。

重新加了一个电池和开关,第二次改装的时候,额外增加了1a充放电电路。
其他内容应该不用介绍了,你们都懂。

电路部分,光敏贴片,热释电,电阻我能看懂。但是有2个黑色贴片不知道是啥,字看不清,一个5角一个6角。不像mos管啊。是什么芯片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U3 sot23-5的应该是4054/4057充电管理,U2 sot23-6的应该就是红外热释处理器,只是这种封装的少见,亮灯时长一般是外置电阻或者电容来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 sot23-5的应该是4054/4057充电管理,U2 sot23-6的应该就是红外热释处理器,只是这种封装的少见,亮灯时 ...

非常感谢大神解答。这个封装看着真的好简易啊。我又看了一眼我的红外感应模块,一堆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 sot23-5的应该是4054/4057充电管理,U2 sot23-6的应该就是红外热释处理器,只是这种封装的少见,亮灯时 ...

对了问一下,充电电路抛开不看,这个感应模块的电路 可方便大概帮忙画个图。我对那个  sot23-6红外热释处理器还真没见过。

网友(2021-05-27):
厂家越来越鸡贼了,估计很快就能简化成两三个原件

网友:
再发展下去就1个牛屎搞定所有了

网友(2021-11-15):
应该是 TTY020-CA6

网友(2022-10-24):
不是。TTY020的1脚接电源正极。这个芯片接了PIR的信号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