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diy

楼主(2021-03-05):
时间控制通过555定频信号发送到4017。通过4017的输出脚位10控制75n75,75n75控制另一片点动延时555。   最后由点动延时555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ssr_d4825。最后就是变压器了,800w的电磁炉变压器,初级铝芯次级3根50铜线本来准备了5根1米长的铜线,只用了三根。塞不下了。最后经过了一系列的改进,可以担任点焊机的重任了,当然,后续的制作改进,我就不继续发帖了。过程参考本帖跟帖

楼主:
50线输出准备用75线并购线夹,养猪场安装电线剩下的。

网友:
电压那么低点个寂寞

楼主:
6平方铜丝尖端短路

楼主:
为了镍片我牺牲了一个好的充电宝

楼主:
但是很遗憾,镍片都通红了,没有丝毫效果,吹口气都能跑

楼主:
空载电压0.4ac

楼主:
短路电压没掉依然0.4   变压器功率没有到达标识功率的一半,这次失败了,

网友:
是电压太低的原因么?还是瞬间功率不够?我买了一个控制板,变压器准备用老式电焊机做一个,不知道能否成功

网友:
2个变压器1.5千瓦才好用,不然瞬时功率太小,参考20毫秒,瞬时功率要800瓦才行。

网友A:
这线牛逼了,你可以用一根绕3圈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线太硬了,很难绕

网友B:
怎么看线的截面发白,像铝芯线,而且为什么接头也是用铜铝过度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线的截面发白,像铝芯线,而且为什么接头也是用铜铝过度接头。

是铜线,铜铝过渡线夹是因为养猪网的主线分支线路是35平方铝线,用全铜并沟线夹肯定不和国家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牛逼了,你可以用一根绕3圈就可以了

白天看看,一匝电线的电压多少。电线的平方大了,绕不了几圈。白天的时候我把线拆分一下,减少平方,增加匝数。

楼主:
一砸约0.5Vac

网友:
你这个线根本没绕上啊,一圈都没有?估计也是没法绕的,换那种电焊机龙头线吧,多股细线,想多绕点就把皮换了。

还有问一下,拆变压器线圈的时候,是暴力破坏的吗?我有一个是铜线的,放那好久了,无从下手,想保留漆包线就要锯开硅钢片,想要铁芯就要锯开铜丝,鱼和熊掌的关系。我看到有人从硅钢片的缝那边锯开再焊起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绕4圈的大多都成功了,电线可以不用那么粗,输出电压在4v左右,最好买个控制板控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