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3005a保护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1-03-05):
去年这山寨移动电源的盒子利用起来,原装主板太贵于是买了块2A充电模块应该是5306飞线上,过年前放完电没充,没想到充了300毫安还是无法启动(3V截止恢复)怀疑过放了,拆开一看电池2.6v果然过放了,我还有配保护芯片呢ip3005a难道不起作用?今天我就拆出来,短路输出一下再量,尼玛还有电!模块肯定不起作用,现在有了风枪换一个很简单,换上之后再拿电子负载放电测试,艹,2.3v才保护,问题是升压模块实测3v就停止工作了,这3005a外围原件就只有一个100欧电阻和4.7uf电容,更换哪个能影响截止电压?另外ip5306说待机100uA电流,我焊开电池穿入万用表测下这个模块待机却是20mA !!!我万用表不准?

网友:
别想了,内部定死的,想要高的换其它方案或者同种方案的不同型号。
一般电池保护IC不会让用户自己决定截止电压,因为截止电压自由设定意味着需要额外的电阻网络分压,功耗自然降不下来。
至于你说的静态功耗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是IC不良漏电,或者PCB上有污渍导致漏电,亦或者设计的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  紫薯布丁

网友A:
会不会是ip5306刚上电,未进入待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ip5306刚上电,未进入待机状态?

我测的时候是2.8v电压,这时5306是处于保护状态,3v左右便会保护

楼主:
电池用5306充满到截止,然后电子负载测试电池放电到3V,(5306电压3V截止输出)2A放出来约51瓦(没联机按3.7v算)。而原来测试5306升压放电,几百毫安的电流都只放出来45瓦时,算一下这升压板效率88%,放电电流再大点可能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