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外壳式断路器,垃圾中拆出银合金 !

楼主(2021-03-05):
外壳式断路器,垃圾中拆出银合金 !
最近金属比较贵 ,拆库存垃圾。。。

内部构造

触点发黑

触点上有一块合金

这个点焊厚度够高 。

感觉有宝

银合金触点,用钳子掰掉了一点,,,可惜了2克,不见了。

看着应该是焊接了,用钳子掰不掉。

那么这种合金如何掰掉呢?有说加热到红色,有说用稀盐酸。。。
来看看坛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加热吧,我见的都是用火焰切割设备,我也不知道叫做啥,烧烧一锤子就下来了

网友:
当二手卖掉比弄这点银子之前把,再说了,也不是纯银。。。

网友:
银合金,又没多少?触点发黑,什锦锉整形,还能用,还挺厚的。

网友:
不错啊,居然银的

网友:
是塑壳式断路器吧?

网友:
黄尚也准备给后宫佳丽打戒子了?

网友:
哪有那么多银子,镀银就不错

网友A:
皇上也缺钱?
触点是焊上去的,火烧到七八百度,用镊子就可以拿下来了,不过这里面其实值不了多少钱,除非你拆个几百上千斤断路器。这个触点有些小功率的是纯银的,奸商用铜头贴银,再奸一点就是铜头镀银,奸到万劫不复的就是一个铜头.....大功率大电流的触点一般是复合材料,银钨合金这种,所以看着沉甸甸的其实含银并不多,钨多重啊......
之所以不用盐酸,一个是盐酸应该溶不下来,好像是铜基焊料,另一个盐酸在很多地方是管制的,买不到,如果买得到,再问问硝酸,能买的话可以提纯这个触点,得到纯银。

网友:
这拆多少才能打个戒子

网友:
用钳子夹住火焰加热,看焊料微熔轻轻一磕就下来了,以前就这么拆大交流接触器的触点。现在很多触点即便是烧下来,也熔不到一块去,加热就发泡体积膨大,然后得到一坨黑不溜秋的不知道啥玩意。

网友:
银才几块钱一克,如果是好的断路器还不如卖二手

网友:
看评论就是长知识

网友B:
曾几何时在网上看了几段化学提炼银的视频之后在网上买了玻璃烧杯玻璃试管酒精灯氯化钠滤纸玻璃搅拌棒电炉稀硝酸,对了还有丁烷喷火枪(差点买了打银首饰用的皮老虎),一顿能操作伴随着化学产生的毒烟弄出来的是白色夹杂着青色的东西,放在院子里好几年都长了青绿色的氧化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皇上也缺钱?
触点是焊上去的,火烧到七八百度,用镊子就可以拿下来了,不过这里面其实值不了多少钱,除非 ...

曾经看了点网上的炼银视频就火急火燎傻了吧唧的去我们当地的化工原料店买视频中提到的硝酸盐酸硫酸,结果被人家当傻子一样看,然后说没有不卖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曾几何时在网上看了几段化学提炼银的视频之后在网上买了玻璃烧杯玻璃试管酒精灯氯化钠滤纸玻璃搅拌棒电炉稀 ...

银其实很简单,关键是要有材料,加上一点细心,网上很多视频都是故弄玄虚,为的是让你联系他花钱买教程。我有个朋友开打金店的,需要提纯大量的银子,我帮他提过几公斤,都很稳定不会翻车,后来也教会他了,不过他性格很急,做事情很毛躁,损耗大一些罢了。现在材料买不到了,我也不干了,这个东西操作不好很容易污染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银其实很简单,关键是要有材料,加上一点细心,网上很多视频都是故弄玄虚,为的是让你联系他花钱买教程。 ...

对,确实污染环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曾几何时在网上看了几段化学提炼银的视频之后在网上买了玻璃烧杯玻璃试管酒精灯氯化钠滤纸玻璃搅拌棒电炉稀 ...

我也干过这个事冒的烟都是绿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干过这个事冒的烟都是绿色的

果然同道中人还是很多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