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NR-EC30AP1-N变频电冰箱拆解

楼主(2021-03-05):
压缩机型号:松下EEI100E13PEH(变频 无锡松下冷机压缩机有限公司)       冰箱型号:松下NR-EC30AP1-N
压缩机型号:松下EEI100E13PEH(变频 无锡松下冷机压缩机有限公司)       冰箱型号:松下NR-C280WP-S
注意:上述这两个冰箱的压缩机型号一样,在NR-C280WP-S的规格书中标注的冷冻能力为3.6kg/12h,而在NR-EC30AP1-N的规格书中标注的冷冻能力却为5.0kg/12h这款松下冰箱内的显示屏和手机上WIFI连接的松下智能家电app都不能显示冰箱各储存室的当前实际温度值,只能显示各储存室需要设定的温度值和故障代码。

松下压缩机

变频模块的21至27脚

变频模块的1至20脚

JRC2904用于互感器电流检测信号放大

JRC2901运放芯片

日本RUBYCON电容

艾华电容

欧姆龙继电器

松下的单片机

变温室挡板步进电机驱动器TC78H611

JRC2904

RT7247AN降压芯片

SK983DL降压芯片

封装为SOT23-5 丝印NH芯片

EL816光耦

艾华电容

D15JA桥堆

网友A:
这电路板是真的漂亮啊,虽然现在国产冰箱的板子也不错,但这个明显还是好一个等级的,这个冰箱价格多少?

网友:
楼主啥时候拆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板是真的漂亮啊,虽然现在国产冰箱的板子也不错,但这个明显还是好一个等级的,这个冰箱价格多少? ...

京东3190元

网友B:
用了40年松下冰箱的用户帮顶一下,松下以前的冰箱质量不错,全铜的,40年都没有漏制冷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板是真的漂亮啊,虽然现在国产冰箱的板子也不错,但这个明显还是好一个等级的,这个冰箱价格多少? ...

主板上除过一部分电容采用的是国产艾华电容,其余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日本进口的原件,特别是变频模块采用应该为日本三肯进口模块,并且外置了散热片,相比海尔变频冰箱的恩布拉科压缩机主板要好一些,更要比加西贝拉压缩机变频组件要好一些。为什么同样的松下压缩机,在NR-C280WP-S的规格书中标注的冷冻能力为3.6kg/12h,而在NR-EC30AP1-N的规格书标注的冷冻能力却为5.0kg/12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40年松下冰箱的用户帮顶一下,松下以前的冰箱质量不错,全铜的,40年都没有漏制冷剂。

现在冰箱都没有全铜的蒸发器、冷凝器,你40年前买这个冰箱花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冰箱都没有全铜的蒸发器、冷凝器,你40年前买这个冰箱花了多少钱?

这冰箱比我还大,是我爷爷买回来的,据说当年好像几百块买回来,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一年的工资了。现在的冰箱都是铁管多了,所以闲置太久会出现冷媒管道被冷媒腐蚀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除过一部分电容采用的是国产艾华电容,其余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日本进口的原件,特别是变频模块采用应 ...

是的,整体设计做工比国内的好一个等级,变频器还是直流的,冷冻能力不一样一是不同产品定位不一样,厂家在程序里做了限制,毕竟是可以变频的,限制一下最高功率很容易,二是销售区域不一样,温带和热带平均气温不一样,同样的冰箱在30°下和20°下制冷能力肯定不一样,你说的两个型号的后缀不一样,应该指的就是销售的地区分类代码

网友C:
冰箱这东西,没必要变频的。又不像空调,冻的是活人,对温度很敏感。冰箱冻的都是死东西,温度变化不是太大,就可以了。变频这东西,零件多,容易坏,后期维护成本高。定频结构简单耐用,维护成本低。

网友D:
一台冰箱设计那么复杂,有必要吗?简直是浪费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台冰箱设计那么复杂,有必要吗?简直是浪费资源。

就跟楼上说一样,产品等级不一样,做工当然不一样,设计上几个档次,价格贵俩倍,
然后还有不是每个人都只是需要便宜好用的东西,很多人会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

网友:
主板电路图分享一份就完美了

网友:
同用松下变频冰箱,五年了,完好,主板也是全日系用料,看着就踏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除过一部分电容采用的是国产艾华电容,其余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日本进口的原件,特别是变频模块采用应 ...

同样的压缩机,搭配不一样的蒸发器,冷凝器,加注不同重量的制冷剂,可以实现不一样的制冷能力。

网友:
混血了。。。当年日系厂家电路板一水日系原件。

现在这个明显是国内的物料了。。。
电容啥的都能接受。。。

R231这种功率电阻还是刺眼的蓝色电阻,可能是正规厂家的吧。。。可能被TB碳膜冒充金属膜的弄怕了,蓝色的都不敢用。。。电源厂家也很少见蓝色的电阻。
KOA的直插电阻是真的质量好。。。有些家电厂家电源板是交给航嘉一类的厂家生产的,他们好像对物料可靠性更有经验一些。。。变频现在模块有些是独立的,压缩机厂家负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除过一部分电容采用的是国产艾华电容,其余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日本进口的原件,特别是变频模块采用应 ...

可能5.0的有电磁阀,可以把冷藏关掉单独冷冻。。。自然性能好。。。
如果是那种串联式的,冷冻能力就会弱一些,冷冻冷藏是同时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冰箱这东西,没必要变频的。又不像空调,冻的是活人,对温度很敏感。冰箱冻的都是死东西,温度变化不是太大 ...

听说变频的噪音小点不知真假

网友E:
去年买了这一款冰箱给家里用,估计是合肥容声代工的,算是纯国产的,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松下(Panasonic)NR-W57S1-N 570升对开门风冷变频无霜冰箱 一键速冻AG银离子

https://item.jd.com/47292679127.html

用温度计测试了冷藏和冷冻室的温度,很准确。

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风扇转速在某一个速度时就有高频噪音。

过一些时间就消失了,应该是变频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买了这一款冰箱给家里用,估计是合肥容声代工的,算是纯国产的,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松下(Panasonic ...

上松下官网查询后:确定这款是松下委托合肥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不是无锡松下冷机生产的,无锡松下冷机采用的都是松下自己的压缩机,合肥美菱生产采用什么压缩机就不一定了。一般情况下,松下280升以下冰箱都是委托合肥美菱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