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使用BQ24610制作1-6s充电模块(板子文件在文末)

楼主(2021-03-05):
手里21v电池供电的设备越来越多,但是缺少充电器,我的技术又太菜了,不会改电源做充电器,那就只能自己设计个充电模块了。
自己用,就选择好点的芯片,使用TI 的BQ24610吧。价格也不贵,关键大厂的质量肯定好。

尺寸合适,正好放到一个小盒子里

短路测试,成功进入涓流。

BQ24610带有电池检测功能,检测电压低于3v已涓流充电。
板子我设置的是充电电流为3A,涓流0.3A,电池为5s,时间为10H强制关闭。

好了,打板GERBER文件+元器件BOM压缩在一起。附件为收费附件,论坛虚拟货币,随便发个帖子就有了,连虚拟货币都不想付出的请绕路。

补充内容 (2021-3-26 21:46):
R16/17/18为NTC电阻反馈电压,直接用电阻给出固定电压即可。我使用的是10K分压,1k限流

网友:
不错,自己设计的

网友:
那个肖特基一定是最烫的
看了一下三四块的芯片,并不贵呀,同步整流而且正极检流真好,

网友:
这个好!专用芯片,之前用ns6312加拨码开关做了个1~6串的充电器,将就用。

网友:
这个好!专用芯片

网友:
这个充电器1-6S自动识别么?还是这能固定充6S的?

网友:
TI 的BQ24610,这个好

网友(2021-06-27):
注册几年了,到现在还是负的

网友:
只能充21V么?

网友:
大佬厉害膜拜

网友A:
跟BQ24650的结构很像,做了好几个24650的,mppt的效果并不像网上卖的成品说的效率很高QFN封装不熟悉焊起来失败率很高,没元件的都是失败了拆的

网友:
m币负两百多的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BQ24650的结构很像,做了好几个24650的,mppt的效果并不像网上卖的成品说的效率很高QFN封装不熟悉焊起来 ...

这 阵亡的很多啊 焊工不行 劝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 阵亡的很多啊 焊工不行 劝退

这是拆件的,QFN的焊盘画的不好,重新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拆件的,QFN的焊盘画的不好,重新画了

我的芯片被耽搁了一个多星期,明天能到货了。到了焊上试试,其它都焊好了,就差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芯片被耽搁了一个多星期,明天能到货了。到了焊上试试,其它都焊好了,就差芯片了。 ...

原来你刚画还没做好,等你测试效果

虽然我已经直接用在太阳能板上了,但是却没仔细测过,网上测试是8.4v输出的,效率很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刚画还没做好,等你测试效果

虽然我已经直接用在太阳能板上了,但是却没仔细测过,网上测试是8.4v ...

今天没太阳,用可调电源大概试了一下,效率91%左右。取样0.015 电流2.6A。我充的是10000MAH的充电宝,5并1865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今天没太阳,用可调电源大概试了一下,效率91%左右。取样0.015 电流2.6A。我充的是10000MAH的充电宝,5并1 ...

那效果挺好,能否看一下你的电路板布局,我一开始模拟地直接跟电源地接起来了,效果不好,怀疑是不是这个原因,现在重新画了,还没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效果挺好,能否看一下你的电路板布局,我一开始模拟地直接跟电源地接起来了,效果不好,怀疑是不是这个 ...

电路板做小了30X50MM,散热有点勉强。2.6A时间长了还是有点热,但是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做小了30X50MM,散热有点勉强。2.6A时间长了还是有点热,但是能正常工作。

非常感谢,看上去也并没有特地把模拟地用星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