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造型奇特的胜利万用表VC5604拆机测试

楼主(2021-03-05):
  某鱼偶然发现一个样子很奇怪的胜利万用表。之前好像在论坛见过一次!全新的库存表!四位半真有效值!应该是7129+736的方案。
不知道这表为啥设计成这样?头好宽!不是一般的宽!
感觉电路跟VC980基本一样,就是造型不一样而已!
速度也很慢,连电压都很慢! 大电流档跟VC980一样没有保险丝!胜利的转盘接触不良,在这只库存新表上竟然也存在!电压档有时候会显示过量程或者误差很大。动一下转盘就好了!胜利转盘果然名不虚传!看样子也没看出跟其它国产表有何区别,但就是接触不良频发!
精度还可以。根据电阻档情况推断,排阻里个别阻值误差大了点。整体精度还不错!
再有就是表笔插座之间的距离的距离不是标准距离,比19mm宽了很多!(可以理解,毕竟表比普通表宽了很多)。

楼主:
拆机,内部方案基本跟胜利VC980差不多!只是样子差别很大!

网友A:
这表早几年在矿坛看到过。看到这个屏幕,让我想起一种面包,大列巴。速度慢,是不是震荡频率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早几年在矿坛看到过。看到这个屏幕,让我想起一种面包,大列巴。速度慢,是不是震 ...

没看到振荡电路,估计在芯片下面。哈哈

网友:
大屏幕优势啊

网友B:
楼主多少银子入手的,发个连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银子入手的,发个连接看看吧

60元买的。只有一个!

网友:
这锤子竟然是真有效值

网友:
ET,外星人啊

网友:
外型很Q,做工不错。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
这外形、这配色也太萌了吧,好萌的说,怎么看起来像玩具啊

网友C:
排阻没有看清,用的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阻没有看清,用的什么牌子?

国产EBG的,不知道跟国外的EBG算不算一回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EBG的,不知道跟国外的EBG算不算一回事。哈哈

我有一块表也是国产EBG的,各档比例误差不一致,个别档误差大一些,而用进口EBG的就挺准。

网友:
字大适合老同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