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带开关电位器的开关的两个引脚之间应该有阻值吗?

楼主(2021-03-05):
没用过这种带开关的电位器,只好来求教万能的坛友了

网友:
没有,和其它开关一个道理。

网友:
没有,开关之间不该有阻值~

网友:
这个比较容易坏,每次开关都要转一下

网友A:
两个引脚之间应该有阻值吗?
有阻值的,用不同手段去测量,会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
开关点肯定没有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引脚之间应该有阻值吗?
有阻值的,用不同手段去测量,会有不同的结果。 ...

是的,一会有200欧姆,一会100,一会15。。。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会有200欧姆,一会100,一会15。。。

  你是正确的。

网友:
这种开关通220V没啥事,用表量就不靠谱了

网友:
要么阻值为0(开关闭合),要么阻值为无穷大(开关关断)。

网友B:
开关应该只有两种状态,零和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应该只有两种状态,零和无穷大

可能是我的表的问题

网友:
开关打开零阻值,开关闭,无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会有200欧姆,一会100,一会15。。。

这个说明开关触点烧蚀或者氧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的表的问题

开关接触不良就会阻值忽大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