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三贴,大神指导个能开的版本

楼主(2021-03-05):
主控2258G

颗粒不认识,随便下了个版本
看到FID:89B47832AA01 ,i的颗粒?
ce是2211

网友A:
看起来就像su800的板子,短接J3,二大一小吧

SMI MPTool SM2258 IM 3D B0KB/B16 Q0516A FWQ0518BS_Update_Pretest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8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像su800的板子,短接J3,二大一小吧

SMI MPTool SM2258 IM 3D B0KB/B16 Q0516A FWQ0518BS_Update_ ...

谢谢,明天我试试

网友B:
你这ID分布没截全啊/是2+2+1模式还是2+2+1+1模式啊

网友C:
截图截全一点我看看,如果第一行排满就可以直接开,不排满我记得坛友说在ini里面修改打开非平衡的也能开,我这还有个土办法,就是强行选择ce然后在容量里面算出lba值强开,这种方法大部分软件无效,但是一个一个实验总有几个版本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ID分布没截全啊/是2+2+1模式还是2+2+1+1模式啊

是2+2+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图截全一点我看看,如果第一行排满就可以直接开,不排满我记得坛友说在ini里面修改打开非平衡的也能开, ...

2+2+1+1,明天再拍个图,我那会只是把id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图截全一点我看看,如果第一行排满就可以直接开,不排满我记得坛友说在ini里面修改打开非平衡的也能开, ...

就是这样的,我从另外一个看到固件版本P1021A,没找到这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