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聊也做个AD584基准

楼主(2021-03-05):
看了TX的帖子,也做了一个,还很准!手头大大小小有4、5个表,看看如何~同样的渠道:

不予评论是否拆机品:看背面刻字是菲律宾产的,印字很清晰。

简单画了个图,请无视狗啃字~
输出电压设置:1脚是输出端,正常是10V,2脚接1脚,输出5V,3脚接1脚,输出2.5V,2脚接3脚,输出7.5V(照搬矿坛同学的)。

洞洞板~

背面:

众仪和FLUKE 115C对比。
2.5V:

5V:

7.5V:

10V:

换上另外一片,结果相差无几。
其他的表就留待以后再看吧...感觉不错,说实话对结果相当满意~
然后放进元件盒,吃灰~

网友A:
可以用吹风机或者热风焊枪升高芯片温度看看漂移,一般看不出漂移或者只漂1-2个字,结合Datasheet的温漂系数就可以估计大概是不是正品。

网友B:
那么多元件盒,还记得里面都放了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吹风机或者热风焊枪升高芯片温度看看漂移,一般看不出漂移或者只漂1-2个字,结合Datasheet的温漂系数 ...

改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元件盒,还记得里面都放了啥不?

不多哈,50多个,只装了一半多,都是大件,懒得贴标签了。贴片的另外有小元件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吹风机或者热风焊枪升高芯片温度看看漂移,一般看不出漂移或者只漂1-2个字,结合Datasheet的温漂系数 ...

我的便宜AD584、AD586早试过了,电吹风吹,三位半表看不到温漂。但吹LT431明显超20mv变化,结论是几元钱和官网几十元都是正品。有位坛友说,基准不是常用元件,没有公司造假的

网友:
对AD584很感兴趣,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不错,误差不大

网友C:
这基准元件这么便宜的?刚在X宝上下单了个套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基准元件这么便宜的?刚在X宝上下单了个套装。

自己搭一个便宜实惠。缺点就是没有用高级表标点。精度差了一把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吹风机或者热风焊枪升高芯片温度看看漂移,一般看不出漂移或者只漂1-2个字,结合Datasheet的温漂系数 ...

对,验证一下出厂品质。

网友:
要用仪器校准的,五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