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亮的巨一照明0.9米LED灯管

楼主(2021-03-05):
乡下老家两年前换的LED灯管,春节时有一根不亮,拆开看看没找到故障点,看驱动没什么明显烧坏的地方,灯珠有坏的可能性大,玻纤板的,直接换一根就好。

网友:
这是省电不省钱

网友A:
2并36串的3825灯珠没看出问题,驱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并36串的3825灯珠没看出问题,驱动坏了?

灯珠有两个像有点问题,要在强光下才能看到有点区别,直接换就没修也没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