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220V转110V变压器

楼主(2021-03-05):
拿来后测输入端和输出端都不通,以为是坏的,拆开后环型变压器出线都拉了一下测都通的。上电有108V输出。

网友:
自耦变压器,,,,,,,,,,二比一变换的变压器,,,,

网友:
可让手中100V—120V额定电压的电器复活了。

网友A:
我用这个带角磨机打磨,相当好。

网友B:
这货是20多年前的吧?那时候100v洋垃圾满大街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带角磨机打磨,相当好。

俺也一样,角磨机没有那么冲

网友:
有个00年瞬红绿壳的带带锯砂纸机和冲击钻用

网友:
可能是铝线哦

网友(2021-05-08):
引用 网友B:
这货是20多年前的吧?那时候100v洋垃圾满大街都是。

三洋空调也是那个年代的东西,110伏功能正常,因压缩机噪音大,刚拆下来了准备卖废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洋空调功能正常,因压缩机噪音大,刚拆下来了准备卖废品了

建议将压缩机留着给轮胎打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将压缩机留着给轮胎打气

110伏的转起来声音像拖拉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10伏的转起来声音像拖拉机。

这个跟额定电压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吧,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额定电压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吧,

用的时间久了,噪音变大了。本来是说改气泵110伏特的电压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是20多年前的吧?那时候100v洋垃圾满大街都是。

现在用的最多的是水货二手音响。例如二手万元级别的功放国行卖几万的型号,  还有电饭煲什么的,行货卖2-3k,水货1k-1.5k

这些货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这个样子的应该是铜线的吧?三洋空调卖了260大洋,把管子和变压器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