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才1个多月,就掉速成这样了,还能用吗(问题找到了)

楼主(2021-03-05):
1月26日

3月5日

=====================================================
今天重装了系统,然后再测速,竟然完全恢复了,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速度爆减,显然是软件方面的原因,那么到底是系统的问题?应用软件的问题,还是什么呢?
感觉win10问题真是多多,之前用win7那么多年,就没有遇到过什么奇怪的问题,自从新电脑用了win10,先是有手动服务自动开启导致cpu占用很高,又发现显卡驱动加沙盒导致闪屏,系统注册表字库丢失导致软件界面错误,又到ssd速度爆减,难不成win10就需要动不动重装一次?

网友A:
地球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三星的粉丝 一种是三星的黑子

网友B:
能用能用
先TRIM一下就OK了
或者 换个MLC的就好了

网友:
恕我直言:消费级的都是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球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三星的粉丝 一种是三星的黑子

啥意思,电脑是1月4号买的,华硕灵耀14,在1月22测过一次速,1月26测过一次速,这是第三次,就掉速成这样了,难道不是很可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能用
先TRIM一下就OK了
或者 换个MLC的就好了

C:\WINDOWS\system32>fsutil behavior query DisableDeleteNotify
NTFS DisableDeleteNotify = 0  (已禁用)
ReFS DisableDeleteNotify = 0  (已禁用)

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WINDOWS\system32>fsutil behavior query DisableDeleteNotify
NTFS DisableDeleteNotify = 0  (已禁 ...

这个代表你的TRIM已经自动开启
那就是你的盘的问题了。。。
估计除了换盘 也就无解了

网友:
不错啊读还是很快的吧

网友C:
写入变成130M这有问题啊/是驱动问题/还是存的 太满/或者盘故障了/排除一下查了下这型号居然是PM991这个坑货啊/全集成的方案。。发热量大/故障率很高/很多人被坑

网友:
:shy:970pro 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入变成130M这有问题啊/是驱动问题/还是存的 太满/或者盘故障了/排除一下查了下这型号居然是PM99 ...

从上次测速,至现在,更新过显卡,wifi,蓝牙驱动,其它没动过,今天先把系统重做一次,再测测看,其实这一个月来,能感觉到变慢了,开机时间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