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自己做了款CAN日志离线记录工具,可以CAN日志回放,准备开源

楼主(2021-03-05):
最近用STM32做了款CAN的离线记录工具,准备做好了放X宝上卖的,遇上STM32涨价,心碎了,准备开源算了
主要功能:

(1)  CAN日志记录和回放功能,标准版保证500帧每秒记录不丢帧,升级版保证每秒5000帧不丢帧(SD卡质量有关),支持扩展IDlog带时间戳,精确到0.1msCAN Log可以使用CANOE软件打开分析,CAN参数有上位机配置。
(2) 串口日志记录,可以记录ASCIIHEX模式,可以选择自动添加时间戳和换行,串口参数可以通过上位机配置。
(3) 休眠和唤醒,当空闲超过一定时间,可以通过上位机配置,自动进入休眠模式,休眠模式下可以通过CAN串口LIN唤醒。
(4) 日志循环记录,当存储空间满了后自动删除旧日志。

CAN参数和串口参数都可以通过上位机配置。

CAN日志回放可以设置ID过滤

投入了好大的精力做出来的,不知道有人对这个感兴趣吗
先把硬件传上来,代码再整理下再放上来。

网友A:
对串口日志记录感兴趣
不过可以考虑换国产方案,不一定要开源

网友B:
虽然用不上,但还是要坐等学习.
感觉这个有can有lin的,难道是主要面向汽车为主的?可以录汽车总线然后分析?

网友C:
很感兴趣,我拆车机离车不开机估计有can指令。
希望用这栋东西分析出那条指令然后我用单片机做个不停发指令的,是不是就可以开机使用?

网友:
这个好 必须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感兴趣,我拆车机离车不开机估计有can指令。
希望用这栋东西分析出那条指令然后我用单片机做个不停发指令 ...

应该是可以把车上的CAN录下来,然后回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串口日志记录感兴趣
不过可以考虑换国产方案,不一定要开源

国产替代的试过,USB的用不了,不想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用不上,但还是要坐等学习.
感觉这个有can有lin的,难道是主要面向汽车为主的?可以录汽车总线然后分析?
...

是的,我是做汽车电子的,做这个是工作中实车测试记录日志用的,出问题了方便分析,还准备做好了卖了赚点钱的

网友:
只要是开源都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做汽车电子的,做这个是工作中实车测试记录日志用的,出问题了方便分析,还准备做好了卖了赚点 ...

好的开发人员并不是好的销售,能做好一个东西,不一定能卖的好,所以现在很多产品不怕人家抄,就是给你抄你也卖不动才是气人的,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平台的重要性了。支持开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国产替代的试过,USB的用不了,不想折腾了

建议换个思路:串口通信,外加一个三四块钱的CP2102(USB转串口)
一般MCU自带USB的,跟上位机通信也是用虚拟串口,速度有限不说、程序能做稳定并且兼容性强的极少,调试也很不方便,一下断点,USB就挂了。
用USB转串口芯片的话,程序怎么调试都不影响USB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个思路:串口通信,外加一个三四块钱的CP2102(USB转串口)
一般MCU自带USB的,跟上位机通信也是用虚 ...

直接用USB方便,上位机不用选端口,设备插入后可以直接识别,用的USBHID设备,也不用装驱动

楼主:
代码还在整理,时间太紧了,代码写的很乱,周末花时间再检查下

网友:
支持开源,美好的东西想变现,需要给部分人甜头,楼主可以部分开源,如果很多人感兴趣,可以一直升级换代,淘宝出售,如果基本没人感兴趣,那就直接全部开源了就行了,也算是咱们这部分人重复造轮子的罪孽吧。哈哈。

网友:
非常有兴趣,最好能提供套件

网友:
  好东西,可以记录汽车的CAN

网友:
楼主 如果能搞个  I2C  总线 记录仪 更妙啊!
记录测试 电路板内 I2C 控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