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火火兔早教机G6拆机

楼主(2021-03-05):
姑娘的早教机被她不知道怎么给搞坏了,拆开打算修一下,拆开之后测量一堆电阻损坏,懒得修了,就给大家看下结构吧,话说这玩意扩容可真简单,换个tf卡就行了。。。

网友A:
同款,usb充电口掉了,买了一个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usb充电口掉了,买了一个换上了!

量了一下好几个电阻是坏的,这么小的电阻我是换不了了,准备改成蓝牙音箱玩了

网友B: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个人觉得这个做工真的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修了一个。个人觉得这个做工真的一般。

老哥哪人,可否有偿给修下

网友:
咸鱼上有带wifi版的g6C,位置基本对的上,有个地方要剪掉一点,8块钱一块版,我买了三块。但是wifi连接不上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WIFI有问题的次货。

网友C:
这机子曾经修过一个,换的主控芯片。

网友(2022-06-10):
引用 楼主:
老哥哪人,可否有偿给修下

既然只是几个贴片电阻坏了,那就叫当地修手机的师傅焊一下就是了。寄来寄去挺麻烦的。

网友(2022-11-17):
这个能修改开机音么?

网友D(2024-07-16):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曾经修过一个,换的主控芯片。

请问,换主控芯片ATS2506C要写固件不,怎么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换主控芯片ATS2506C要写固件不,怎么写

我换那次没写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那次没写固件。

我这个是别人给的旧的,是充电口损坏,找了个旧手机拆一个充电口换上修好了,电池升级成三节18650了!充电中

网友E:
图中喇叭后加的磁铁有用吗?在别的音响里也见过。感觉它和音圈磁场无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那次没写固件。

谢谢,我换了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中喇叭后加的磁铁有用吗?在别的音响里也见过。感觉它和音圈磁场无关啊。 ...

有用,增强磁性,量来凑。不算后加,喇叭厂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