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推荐千元内核显CPU加主板套装

楼主(2021-03-05):
朋友想组装套台式机,用途是普通办公上网看视频上微信挂QQ还有QQ麻将斗地主这些,要求就是不能卡顿,我想核显应该能胜任了吧,请大家只推荐主板和CPU套装,千元以内可以接受。内存和硬盘另算,大概定了8G DDR4,256G  SSD或者M2。

网友A:
DDR4 内存都300了,余下700选了,建议选四代吧其他还是算了

网友B:
会折腾的搞个d3的h110、b150、b250,就一百多,改改bios,
G5420现在都五百多了,屏蔽贴贴好要不然会一缕青烟,
不过4bit的d3还是便宜的,8G才一百多,
好了

网友C:
接楼上的,要这么注重性价比,可以试试当前的H110,B150主板,魔改BIOS,装ES版的I5,I7,比如QL3X,QNCT,QJT2等等魔改CPU,不过自己要有点动手能力,起码会编程器刷BIOS。数码之家的坛友应该没啥大问题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4 内存都300了,余下700选了,建议选四代吧其他还是算了

谢谢回复,我请大家推荐主板和CPU,已经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折腾的搞个d3的h110、b150、b250,就一百多,改改bios,
G5420现在都五百多了,屏蔽贴贴好要不然会一缕青 ...

谢谢回复,绑人选新的,不想麻烦,我已经选了华硕A320+R3 3200G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楼上的,要这么注重性价比,可以试试当前的H110,B150主板,魔改BIOS,装ES版的I5,I7,比如QL3X,QNCT,QJT2 ...

谢谢回复,别人选配新机器,不想那么麻烦,我已经选了华硕A320+R3 3200G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