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B主控亿捷U盘能看见盘符不能读写量产也出错Get IC Ver Fail

楼主(2021-03-05):
前几年买的亿捷的黑胶片U盘,插电脑上能看到盘符,但不能读写,下载了几个量产软件量产也出错,求大神提供修复建议,是否还有救?望大神提供宝贵意见

楼主:
是3267AB主控,标题打错了

网友:
短接后开卡试试

网友:
你这个包里缺参数

网友:
你这是3268的专用工具吧

网友:
dbf method 那里改成 tsop standard试试

网友:
SM3267AB主控亿捷U盘能看见盘符不能读写量产也出错Get IC Ver Fail

网友A:
工具版本不对,试试混合版的吧
http://www.usbdev.ru/?wpfb_dl=91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版本不对,试试混合版的吧
http://www.usbdev.ru/?wpfb_dl=9141

换了工具还是说同样的问题

网友:
设置问题,开盘错误
急着花钱给楼上一些老哥远程解决吧,不急等其他老哥看到
你连大部分错误都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