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9dfk贴3281BB才51g能用的?

楼主(2021-03-06):
如题,3281BB贴9dfk才开了50g,调大就报错
大佬们看看是什么原因?
固件?配置?坏块?

9dfk多少坏块是合理的?

网友:
有新增坏块,3281抓不出来,或许是坏块在50G往后?

网友A:
这个颗粒建议不要上3281,我9DFK开过最低47G,果然拆了上2246xt,妥妥的正常容量,

网友(2022-10-13):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建议不要上3281,我9DFK开过最低47G,果然拆了上2246xt,妥妥的正常容量, ...

收到了,没有经验,昨天贴了4个3281,有两个报坏块过多,量产没过,啥时候重新搬个板子!

网友B:
这是颗粒的问题吧。前些天搞了2片15177,配3281AB,都开出了57.66G。

网友:
东芝开出来都小,改forceflash文件参数,可增大容量,最后几行里面3改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颗粒的问题吧。前些天搞了2片15177,配3281AB,都开出了57.66G。

可能因为9dfk不是15nm的,我的15177也能开57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