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共享单车板子做了个小型光伏发电,三串四并,电压够了,电流没变,求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2021-03-06):
如图,,板子是共享单车拆车的光伏板,单块6v5w的,实测电压七个左右。实测电流0.5左右。如图一般链接之后,电压20左右,正常。用万用表测量短路电流只有然而电流只有0.5,按照计算,电流应该是2a。实在搞不懂,求大佬指导。

网友:
理论上确实2A

网友:
每串单独测量电流看看

网友:
个体差异,其中一个单体有问题影响整组性能发挥

网友(2021-05-03):
想问一下坛友,二极管用1N4007行吗。手上只有这个了

网友(2021-08-16):
4007可以,压降大了一点点。

网友:
建议多并联少串联,串联电流按回路最小的一个计算,本来共享单车板体质差异较大。
如果非要18V电压,那就4并3串,容错率比3串4并高。

网友:
正想实践一个

网友:
弄个200瓦白炽灯泡,固定高度,把光伏板筛选一遍,电流相近的配成一组串联。

网友:
共享单车的板子主要是不容易受损,光效肯定没玻璃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