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个问题 用WDR5.3修西数笔记本硬盘少量色块如何加G表呢

楼主(2021-03-06):
买了一大堆报废的 西数硬盘也没捣鼓出个所以然来
比如这块盘吧  就几个坏道  刚开始还有读写慢的问题 修复02模块就是用户密码模块后 好了 但是这坏道 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清空后重新编译  清零扫描后 这些坏道自动进入了 G表 但是一些 读取缓慢的红绿色块怎么办
有没有 LBA编号对应  这个硬盘 比如 扇区 磁道号码的办法 比如上面那个G表  我手工添加进去?

因为剩下没坏道了 但是色块有 又不想重新做自校准  主要自校准原盘固件我也就做好过2片  网上找来的固件很多又不好用

希望各位大神告诉下方法啊 我也学学 谢谢  这个软件是 WDR5.3

想先从简单的来 后面再学学砍头啊 之类的

网友A:
机械的没必要深入了,如果是数据恢复还可以弄弄,修复就免了吧,

修复不如研究研究固态,以及数据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没必要深入了,如果是数据恢复还可以弄弄,修复就免了吧,

修复不如研究研究固态,以及数据恢复, ...

我是修着玩的嘛

网友:
wdr我也没成功过  不过我用trex跑自校准修复过一块09年买的笔记本带的320g

网友B:
首先是G转P啊,
再然后你可以做逻辑测试,,,,逻辑测试那边设定 超时B, 超时S,,它会把超时的加到G表里,再G转P即可。
或者你可以单做用户区校准,俗称单做46,也能消灭大部分红绿块。
最后再做一次低格,格完去MHDD扫描看结果。

楼主(2022-10-06):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G转P啊,
再然后你可以做逻辑测试,,,,逻辑测试那边设定 超时B, 超时S,,它会把超时的加到G表里 ...

最后 找固件跑自校准了 也奇怪  有一个头缺陷好多  现在是正常了  一个头缺陷都上万了  莫名其妙的

网友(2023-02-24):
wdr我也没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