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曲线锯(4390)拆解保养

楼主(2021-03-06):
我的第一个电动工具,历经11年的辛苦劳作,终于可以好好保一保养一养了。

网友:
当年撸的蓝锋一直在吃灰中

网友A:
爱工具的人啊。11年了外形还是很新的,

网友B:
搞了一把圆木锯感觉驾驭不了,轰鸣声一起心就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一把圆木锯感觉驾驭不了,轰鸣声一起心就颤

你需要靠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工具的人啊。11年了外形还是很新的,

有配个工具包的,不然外观不会现在这样

网友C:
11年了,保护地还真是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年了,保护地还真是好啊

工具也是需要爱滴

网友D:
电机小齿轮磨损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小齿轮磨损严重吗?

不仅不严重而且还很不错

网友E:
看内部结构、工作原理跟某些马刀锯差不多啊,都是往复式的。是不是曲线锯锯条窄些易于拐弯,但需要有个靠轮抵住锯条?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知能否把马刀锯改造一下当曲线锯用。前期买了一个39的(减速齿轮和扁输出轴跟楼主这种相似,当然质量肯定没法比),后来发现另一家49的是密闭式伞齿轮减速箱,输出轴是圆杆的,感觉做工好得多,就又买了一个。正准备把第一个拆件玩呢,看到了楼主这个曲线锯。

网友:
这个曲线锯质量不错 快换接头很方便 感谢楼主拆解分享

网友:
有台110伏,放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内部结构、工作原理跟某些马刀锯差不多啊,都是往复式的。是不是曲线锯锯条窄些易于拐弯,但需要有个靠轮 ...

原理您应该是对的,马刀锯可以有曲线锯的锯路,但控制起来很困难,所以还是不能替换滴。

网友(2022-07-27):
曲线锯好用吗?会不会太震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内部结构、工作原理跟某些马刀锯差不多啊,都是往复式的。是不是曲线锯锯条窄些易于拐弯,但需要有个靠轮 ...

那个靠轮抵住锯条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有推刀功能,就是锯切时还有一个向前推锯条的动作,以提高效率,有三个档推刀,有一个档不推刀,从图片可以看出来。马刀锯也有带推刀功能的,当然,有很多马刀锯也不带推刀功能。

网友(2023-06-28):
用了11年了,还那么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