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伙给推荐一款12v铅酸电瓶充电器,要求能停充的。

楼主(2021-03-06):
淘宝,拼多多型号挺多的,价格高低都有,
要求很简单,3~4a左右的充电速度。能停充。

网友A:
自己画,自己打板挺不错的啊,想要什么样的没有啊。

网友:
如果只是需要充电(不需要所谓的去硫化修复等功能),搞个论坛交易区烯王的充电宝去掉电池,电池接线端接铅酸蓄电池正好;这个充电宝的电压控制精度比那些铅酸的靠谱多了那个充电宝用的4串磷酸铁,充电截止电压和铅酸一样的

网友:
买个定时器不就行了,我每个用电动车充电的地方,都有定时开关,公牛的那款旋钮的,1-10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自己打板挺不错的啊,想要什么样的没有啊。

如果是外围元器件很少,电源专用引脚芯片,可以用单面洞洞板加紫铜丝布线。如果是超高频开关电源,需要考虑寄生电感电容等参数,自己画电路可以用开源kicad专用软件设计。

网友:
直接买个过冲过放保护模块不好?某宝上挺便宜的啊

网友:
停不停没啥必要,充满了也就涓流在充着,时间长点问题不大

网友:
手电钻12.6v充电器可用

网友:
在淘宝网首页搜索栏上输入,充满即停 12V电动车充电器/可以搜索到很多相同类型的,一般情况下,选择销量最多的,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在立创开源广场里 有个大神发布个铅酸充电板  @zhqsoft  他做的

网友:
¥OsCYcBCCWr2¥ https://m.tb.cn/h.4PNm2wa  汽车电瓶充电器12v伏摩托车充电器全智能自动修复型蓄电池充电机

网友:
买个可调dc-dc就可以了,大电流5a,充满变灯,才几块钱,要另配个电源

网友:
我买的8块钱的那个可以,以前买的25那个带修复的不行,充电池充一个坏一个,气的我5年后终于砸了。

网友:
不错,主要可以充满自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