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入一块具有直流电流测试功能的数字钳表

楼主(2021-03-06):
想入一块具有直流电流测试功能的数字钳表,此处所说的直流电流测试是指用钳头测试,不是用红黑表笔串入电路测试,而且要有小电流挡,比如2A挡或更小电流挡。

预算200~300以内;300~500以内;500以上

三个价格区间,请各位熟悉钳表的坛友畅所欲言,多多关照,不要有所保留,谢谢。

网友:
ut210e,刷6000字可以

网友:
UT210E 自己刷上6000字的程序就非常不错

网友:
具有直流电流测试功能的数字钳表一般很少见,常见的全部是互感器原理的,只能测试交流。

网友A:
这种多好,难道不香吗?注意DC DC哟 AC的非常常见而DC就不多了,我就是冲着可以测量DC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多好,难道不香吗?注意DC DC哟 AC的非常常见而DC就不多了,我就是冲着可以测量DC买的

...

这个钳表多钱?

网友:
包邮不到300 关键是非在线测的安全多了

网友B:
小电流钳表常见的3个选择,除了优利得和fluke还有个lem。lem的传感器业内首屈一指,如果对精度特别在意不妨考虑一下,就是价格超了楼主预算。
fluke的小电流钳表也超楼主预算的。
然后就是优利得,有两款常用的,建议选价低的ut210e,但改6000要慎重,直流钳表的原理决定的,我见过改的人多,但还真没见过改完测试了最大量程的。优利得有代工的东西,前不久弄了个小钳表不到百元出自优利得odm。
直流钳表精度普遍比较一般,不要过分追求精度,否则价格是很惊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钳表常见的3个选择,除了优利得和fluke还有个lem。lem的传感器业内首屈一指,如果对精度特别在意不妨 ...

小电流钳表常见的3个选择,除了优利得和fluke还有个lem

lem小电流钳表目前市场价熟算需要多少,有几个型号可供选择?

网友:
ut210e或210ePOR,不2的选择,看样子也不是专业搞电的,210e完全满足要求,专业搞电福禄克319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多好,难道不香吗?注意DC DC哟 AC的非常常见而DC就不多了,我就是冲着可以测量DC买的

...

这个FLUKE 80i-410的价格完全在可接受范围以内,看图片它只是一个测试选件(附件),需要配合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图片显示为交流毫伏挡才能使用,未比只能配合FLUKE万用表,只要精度满足要求的其它品牌数字万用表也可以,不知我理解正确吗?

在交流毫伏挡显示的读数就是毫安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钳表常见的3个选择,除了优利得和fluke还有个lem。lem的传感器业内首屈一指,如果对精度特别在意不妨 ...

就是对优力德210E稍感不满意,也不是过分追求精度,比它好一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FLUKE 80i-410的价格完全在可接受范围以内,看图片它只是一个测试选件(附件),需要配合数字万用表的 ...

正确,钳表现在基本没用了,毕竟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居多,测量电流很少遇到 80i-410即把电流值转换成一个电压值对应,所以使用电压档就可以显示,AC\DC都可以 ,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电池是放那种7号电池,长时间不使用会存在漏液的风险,如果能弄成9V或锂电池供电那就完美了,我基本用FLUKE,其它无视谁用谁知道,并不是迷信,而是确实可靠、精准、冗余很大,简单一句话就是耐艹

网友C:
优利德210E吧。小电流精度还是很不错的。看下面我测试的小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FLUKE 80i-410的价格完全在可接受范围以内,看图片它只是一个测试选件(附件),需要配合数字万用表的 ...

发张图片放放毒物短红棒可以测到6KV以下,长红棒子可以测量到40KV以下,精度能到0.1,加上那个电流附件基本测试40kv以下的通收,很多人说高压测量精度不注重,那种台产的高压棒我也买过,误差真的好大,虽然都是通过电阻降压,但是精度是不一样的,只有实际对比过才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啦

网友:
UT210E钳小电流交直流性价比算不错的了,但是最好不要改什么4千字6千字....相信8楼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210E吧。小电流精度还是很不错的。看下面我测试的小电流。

289好货呀,当年就应为觉得开机速度慢就选择了187 与它失之交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流钳表常见的3个选择,除了优利得和fluke还有个lem

lem小电流钳表目前市场价熟算需要多少,有几个型 ...

lem的小钳表和福禄克比性能没有绝对优势,价格更高还难买,你可以向东方集成要报价。
lem的12a测量级传感器,大约七八千……劝你不是绝对必要的话还是用分流器比较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对优力德210E稍感不满意,也不是过分追求精度,比它好一点就行。

如果不要ut210e,那就ut211b,再往上就福禄克

网友:
210e都不能入你眼,只能在国外品牌里找了,日置共立有几款都不错,图片这款台湾表也不错有ma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