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电动工具可以自己更换18650电池吗

楼主(2021-03-06):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东成电动工具可以自己更换18650电池吗,换了工具还能正常使用吗,我看有的人说换了就不能用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求解,谢谢啊!

网友A:
只换18650是可以的,有些电池保护板上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换18650是可以的,有些电池保护板上有协议。

你好,那只要不换保护板,换什么牌子的18650电池都没问题吧,谢谢

网友:
参考笔记本电池!断电会锁电路!

网友:
东成的可以换,没有啥要求的,

网友:
东成没必要换,东成电池本来就便宜,直接买成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