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两台丹佛斯变频器(Danfoss VLT2800)

楼主(2021-03-06):
朋友拿过来两台丹佛斯变频器,故障为运行灯亮,开机无反应,初步感觉应该是供电故障,然而测量5伏5.025伏,24伏供电为24.21伏,没有发现故障,测量MCU晶振有波形,一时间想不出是什么影响了MCU正常工作了,万用表拨置交流档,测5伏与24伏供电交流成份,5伏为10mV,24伏为237mv,24伏交流成份严重超标,继续拆壳,这才发现5支220uF35伏电容都已怀孕,第二台情况相同,10支电容顺利修好两台!

网友:
看来楼猪眼神不好

网友:
电容失效导致滤波效果变差,影响CPU正常运行。

网友A:
楼主用万用表测纹波的啊,旁边的测试钩接的什么仪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万用表测纹波的啊,旁边的测试钩接的什么仪器呢

测试钩旁边连的是负载!

网友:
楼主的诺基亚手机拍照片真清楚啊

网友(2021-06-16):
上次别人送来一台台达给我修,太重了160KW的,报故障IGBT短路,忙于考试,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万用表拨交流档,然后测直流电压,屏幕显示的毫伏值就是纹波?福禄克18b+可以用这个方法测量吗

网友B(2022-02-21):
变频器上的电解电容都有寿命的,而且故障率居高,富士变频器就可以查看电解电容工作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上的电解电容都有寿命的,而且故障率居高,富士变频器就可以查看电解电容工作时长 ...

可能是内部计时原理,只做参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