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TL-WR847内存焊脚掉了一个。。。大师们看看。。。

楼主(2021-03-06):
俺的847内存焊脚掉了一个。。。大师们看看。。。

升级847v2内存到64m。。。

一直都是用热风枪换内存。。。

有好几个路由器都是一次性成功的。。。

现在不清楚是内存有问题还是参数对不上还是什么问题。。。

2片内存都不行。。。

折腾了几次。。。

热风枪换内存失败好几次。。。

改用刀头烙铁换内存。。。

不小心吧一个脚给搞丢了呢。。。

看过背面。。。

感觉好像这个脚又有用呢。。。

大师们看看这个焊脚有没有用啊??

再折腾1-2次不行就算了。。。

俺的847内存焊脚掉了一个。。。大师们看看。。。

网友:
看着像空脚

网友:
空的,紧张啥
倒是旁边那个也快掉了

网友:
风枪安装是可以的,但是需要用烙铁再加热一边(此过程不需要加焊锡)
焊接这种内存 只用点焊油和松香,焊锡都可以不用  成功率100%

网友:
风枪拆内存,刀头焊内存,我是这么搞的,从第一次到十几次,都是一次成功。

网友:
空的没事,焊上去试试就知道了,不行就拿放大镜跑线路飞一条,这么粗的脚怕什么

网友:
热风枪焊上,几乎每次都有脚虚焊,不信你用万用表一个脚一个脚测量,热风枪焊上以后,再用刀头脱焊一次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第25脚,nc空的。
这东西多练习就好了,我也浪费了两三个路由器才掌握如何无损更换。

网友:
看我弄的奇葩,sd内存54脚没预留64的焊盘

网友:
拆壳到换好装机,5分钟内搞定。